LWIP网络PCB死循环

楼主(2013-09-29):
tcp_active_pcbs , 队列中的元素的next  指向自己  , 导致死循环 。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 。

网友A:
这问题我半年前也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我半年前也发现了...

亲,  有点眉目没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亲,  有点眉目没 ?

当时项目赶, 没仔细查是哪里写成一样的, tcppcb太多地方会用到了

直接就写了个函数查询指针有没有指向自己的, 一段时间跑一次, 指向自己就重启

在我这里通常只有狂轰滥炸才会出现这现象,平常应用没有出现过这问题, 所以基本稳定运行... 很极端才会出现这个导致重启, 基本不影响不稳定性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为什么会这样当时好像没找到原因。  怎么搞定的也忘记了......

网友B:
会不会是多释放了一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时项目赶, 没仔细查是哪里写成一样的, tcppcb太多地方会用到了

直接就写了个函数查询指针有没有指向自 ...

有没有用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多释放了一次

都是调的内部API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多释放了一次

大神, 感觉像是少释放了一次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用操作系统?

freertos..................

楼主:
  初步找到了问题 , 在tcp_alloc()的时候, 分配到了一个存在于当前tcp_active_pcbs链表的空间。 应该是tcp_close还没来得急完成的时候, tcp_alloc来到了。应该是个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eertos..................

初步找到了问题 , 在tcp_alloc()的时候, 分配到了一个存在于当前tcp_active_pcbs链表的空间。 应该是tcp_close还没来得急完成的时候, tcp_alloc来到了。应该是个bug。

网友B:
恭喜问题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问题找到了

还需要研究啊

网友:
关注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7033392

记一次lwip中 遇到 pcb == pcb->next 的pcb死循环debug过程

网友C(2014-04-30):
引用 网友A:
当时项目赶, 没仔细查是哪里写成一样的, tcppcb太多地方会用到了

直接就写了个函数查询指针有没有指向自 ...

没有再出问题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再出问题了么?

看系统的log, 这半年貌似没再出现了..

网友(2014-06-24):
引用 楼主:
初步找到了问题 , 在tcp_alloc()的时候, 分配到了一个存在于当前tcp_active_pcbs链表的空间。 应该是tc ...

亲,我现在就碰到这个问题了,把服务器关闭了,客户端一直不断的尝试连接,没连接成功就置标志位,然后tcp_close,然后重新连接,
会调用tcp_alloc,就这样一直跑十分钟左右就死机了, 然后就pcb == pcb->next,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困扰一两天了,还找不出头绪,
我的是裸跑的,如果是个BUG解决不了 想用RTT系统的 不知道会不会一样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