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9 画4层板

楼主(2013-09-29):
本人菜鸟只画过2层的,现在要求画4层的,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4层,中间为电源和地吧?AD9里面层右键有设置的啊!

网友B:
改天也弄个4层板来操练下,那里大样4层板比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层,中间为电源和地吧?AD9里面层右键有设置的啊!

这个是知道的,我想问的是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天也弄个4层板来操练下,那里大样4层板比较便宜?

还没画好呢,同求打样便宜的地方!我以前2面的板子是华强打样的!

网友C:
AD9画四板首先需要添加两层,设计->层叠管理 然后在top Layer和Bottom Layer中间添加层,一般都是添加一个地plane跟一个MidLayer,MidLayer走电源,如果信号线走不开也

可以走MidLayer,但尽量不要走太多信号线。

画四层扳要注意过孔尽理别打埋孔跟盲孔,这两种孔成品率比较低,而且有的黑心制板厂还让你加钱,建议直接打通孔。

网友:
四层板比两层板好画,解决了最麻烦的电源走线和地线走线问题。
如楼上所说,中间两层主要做电源层,也可以少量走线。

网友D:
很好奇,为何电源要占一层。
我一般只是把,模拟和数字地分开铺。

网友D:
下一版本是16层板,很好画。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9画四板首先需要添加两层,设计->层叠管理 然后在top Layer和Bottom Layer中间添加层,一般都是添加一个 ...

那有多种电源,都铺在MidLayer层上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一版本是16层板,很好画。呵呵

16层。。。你是画什么板子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16层。。。你是画什么板子啊?

画12层以上,却不知道为啥有电源层的,我只知道有一种板子,那就是DCDC模块,为了减小体积·就曾加层数,人家女生用99SE轻松画12层·。

网友:
高压 DC/DC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画12层以上,却不知道为啥有电源层的,我只知道有一种板子,那就是DCDC模块,为了减小体积·就曾加层数, ...

您说的太天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画12层以上,却不知道为啥有电源层的,我只知道有一种板子,那就是DCDC模块,为了减小体积·就曾加层数, ...

高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画12层以上,却不知道为啥有电源层的,我只知道有一种板子,那就是DCDC模块,为了减小体积·就曾加层数, ...

板子 层数越多 越好画,但 走线对应的 信号完整性 控制就不太好了。

每换一个层、多加一个过孔都会可能引入 相关的问题,但对于 DC/DC 这种频率不高的应用 还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但真不知道 用 12层画出来的 DC/DC 板子是什么样了,或者有没有这个必要, 一般4层的也就 足够了。

网友F:
我不知道你用四层板是来解决什么问题? 两层板无法布线 还是 阻抗匹配、串扰、差分走线等问题?

如果只是 无法 布线,那简单的 设置好 内电层 ,如果需要 分割 那再 进行相应的 分割 ,论坛里相关的资料很多。

如果是解决 后面的 那些问题,建议你还是 花时间 多看些 资料,也不是一句半句能说清的,推荐 《信号完整性分析》。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很好奇,为何电源要占一层。
我一般只是把,模拟和数字地分开铺。

提供 一个 完整的 信号 回流路径,电源层也可能是一个回流平面,使 传输线的 阻抗 更容易控制,比如 50Ohm,100Ohm 等,这些都是在 两层电路板里很难达到的。

如果不是通过精心设置,两层电路板 的 随便一根  传输线 的 阻抗 可能都 在 100 Ohm 左右 或者 以上,使得 阻抗匹配无法达到要求,这也就是在 高频领域 中引起 振铃、反射 等问题的 根本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下一版本是16层板,很好画。呵呵

16层板?开板费至少得2W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层板?开板费至少得2W起

有这么 夸张!!!!

网友:
思得一好方法,不知是否可行,
打二张双层板,重叠当4层板使用,
用过孔插排针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层板?开板费至少得2W起

差不多,需要这个价。
加上盲孔、镀金和4盎司厚铜,比这个还要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提供 一个 完整的 信号 回流路径,电源层也可能是一个回流平面,使 传输线的 阻抗 更容易控制,比如 50O ...

我认为在射频的领域里面确实需要注意这些,我想知道我们这里的大部分人,基础知识能hold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在射频的领域里面确实需要注意这些,我想知道我们这里的大部分人,基础知识能hold住吗?

不止是 射频了 ,大概的说是 100M 以上,比较准确的说 是 信号的上升沿的时间  小于信号在传输线上的的 传输延时 就需要引起注意了,所以我也在问题 楼主 是要解决什么方面的问题。

这个 基础 知识 都是一点一点来的, 如果确实想了解 早晚应该都要 hold 住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提供 一个 完整的 信号 回流路径,电源层也可能是一个回流平面,使 传输线的 阻抗 更容易控制,比如 50O ...

一根多长的线,阻抗要10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根多长的线,阻抗要100欧?

搜搜 传输线 的 特征阻抗、瞬时阻抗 你就明白了。

这里说的 阻抗不是 直流的 阻抗 或者通常说的 电阻,而是 高频信号在 传输线 上 感受到 的 阻抗。

网友:
听大湿讲课。

网友:
嗯,听讲课,有去看了点资料,收获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画12层以上,却不知道为啥有电源层的,我只知道有一种板子,那就是DCDC模块,为了减小体积·就曾加层数, ...

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不知道你用四层板是来解决什么问题? 两层板无法布线 还是 阻抗匹配、串扰、差分走线等问题?

如果只是  ...

谢谢!我画的是ARM+FPGA+DAC一块信号调制的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画的是ARM+FPGA+DAC一块信号调制的板子!

那看你的 具体情况了,如果 要求比较严格,那最好临时 突击一下,心里大概有个底,可以 避免一些基本的问题 。

网友(2013-12-09):
这两天需要用AD9画四层板,特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4-03-12):
4层这么高端,表示只会一层

网友:
突然发现自己画的板子就是小玩具啊

网友(2014-06-04):
受教了。标记一下。

网友:
直接在中间加layer层和plane层就行了,具体的可以详细聊

网友H:
多层板PCB设计教程完整版

网友(2015-04-02):
38楼的资料不错

网友:
学习了,谢谢38的资料

网友(2015-05-06):
多谢提供资料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多层板PCB设计教程完整版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多层板PCB设计教程完整版

好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2015-07-05):
引用 网友H:
多层板PCB设计教程完整版

谢谢了,正需要

网友(2019-04-14):
谢谢 38楼的资料

网友:
画个pcb干什么这么抠抠缩缩的,我已经用惯了6层8层,没觉得多花了什么代价。等到大批量生产的时候再说,话说你实验阶段就敢投大批量吗。画了多层板你才发现就是6层还经常调不通,中国人就这样,东西还没做出来,就知道怎么省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