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压缩机启动停止对周围设备干扰问题?谢谢!

楼主(2013-09-29):
给别人配套做了个东西,控温控湿的,控温制冷需要用到压缩机,压缩机启动或停止时可能对采温传感器或液晶显示会有干扰,有啥好的应对措施?谢谢!

压缩机用的电源220V,整个功率较小,三四百瓦,我用的传感器是SHT这类的,传感器与主板间有2米距离,是用一般的排线连接起来的,传感器没有屏蔽,

主板供电用的开关电源,显示温度及控制状态用的是液晶12864,液晶偶尔有花屏或闪屏,SHT偶尔会受到干扰,CPU还没出现过死机,我弄得都头大了。

网友A:
定时复位一下液晶屏可以吗?

网友B:
你的设备接个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复位一下液晶屏可以吗?

这个措施采取过,实际上我发现复位基本不解决问题,后来采取的措施是定时给液晶的供电断了,再上电,当然时间短哈,肉眼基本看不出来的

网友:
开关电源质量一定要好,12864可采用串口的,定时刷新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设备接个隔离变压器

你这个建议很好,但是对方提出设备在有些地方安装没有地线的,

还有我不知道用了隔离变压器后,压缩机启动停止瞬间对电网的干扰,在地线没有接大地情况下,干扰信号是否会回串到隔离变压器副端来的,

还有按理说,开关电源也是隔离了的呀,高压输入和低压输出端也是隔离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建议很好,但是对方提出设备在有些地方安装没有地线的,

还有我不知道用了隔离变压器后,压缩机启 ...

具体不太清楚了 我们厂设备触摸屏 PLC和开关电源都是接了隔离变压器的 运行环境也有压缩机 还是380V的几千瓦的 有些客户也没地线 我们也就地和零线接一起了 多少年来也没任何问题 不知道隔离变压器是否能解决你的问题 可以试下哦

网友C:
控制板的数字地,接一个Y电容到机壳,机壳再接大地,选择合适参数的Y电容可以解决这类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板的数字地,接一个Y电容到机壳,机壳再接大地,选择合适参数的Y电容可以解决这类干扰 ...

感谢!这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D:
传感器的连接用屏蔽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的连接用屏蔽线试试。

谢谢。这个也是考虑措施的一方面。

网友E:
传导干扰:隔离变压器、电容之类的减弱干扰
辐射干绕:屏蔽之类的

楼主先找打对产生原因,针对性的下手容易的多。

网友:
楼上总结的很精练。

网友:
先找到干扰途径,再做处理。
如果是从传感器进入的,应该在电源。之所以MCU没被干扰有可能是兼容低电压。

网友:
给个变频器压缩机用,控制它软件启动软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传导干扰:隔离变压器、电容之类的减弱干扰
辐射干绕:屏蔽之类的

有啥办法分析是来之传导还是辐射?谢谢!

网友:
不懂帮你顶起,希望你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