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专用驱动芯片,16位的

楼主(2013-09-29):
我的数码管个数多,扫描不过来,有点闪,尤其是在执行外部中断的时候,所以想换个专用驱动芯片! 求推荐

网友:
595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TM1640

同推荐~

TM系列的~  位数少的话,可以用TM1620

网友B:
软件里可以做的。

记得以前看论坛里的一种方法:
第一次显示数码管的a段,扫描看哪个数码管显示,哪个不显示;
第二次显示数码管的b段,扫描看哪个数码管显示,哪个不显示;
第八次显示数码管的dp段,扫描看哪个数码管显示,哪个不显示;
总共8个循环即可,不管你的数码管个数。

网友:
74HL59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里可以做的。

记得以前看论坛里的一种方法:

正解~~~~~~~~~~~~~~~~~

网友:
164可以的  好好弄弄

网友A:
TM1640,批量一元左右,只需要送数据即可,还可以调节亮度,甚至都不需要限流电阻和三极管扩流,我认为是最便宜最方便的选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M1640,批量一元左右,只需要送数据即可,还可以调节亮度,甚至都不需要限流电阻和三极管扩流,我认为是最 ...

是的,软件简单,比74595之类的好用多了

网友:
TM的型号非常多,基本上你能用的着的都有,比595之类的简单便宜。还有凌志比高有些型号做的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