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元FPGA==>EP4SGX530 开发板 千元以下!

楼主(2013-09-29):
芯片是从国外带过来的,散新的,9成新,已用在产品上有几百片,质量上不用担心   该芯片容量是市面上FPGA开发板的几十倍,上百倍,例如常见的 ep1c3,ep2c8,ep3c16 等芯片大小还没有只有它的零头多

这款芯片太强大了,毕竟是万元级别的高端芯片。我真心想做一款超级FPGA学习板,板上的资源及扩展口能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请大家勇跃发言及参与,
对有贡献的网友赠送此学习板

板子配置如下:

DDR2                     按网友的意见加上
Sdram. 32bit x 128M. 2 片. 程序运行及显存 或图像乒乒乓切换
Sdram. 36bit.            1片.  高速iP 路由处理
Spi flash 128M.          2片  程序及上电配置
Audio.  AIc32.           1片  音频釆集及播放 I2S. 接口
FT232H.                  1片  电脑 数据釆集及虚拟串口
USBA11.                  1片  USB 主设备  读取U盘
Rtl8201.                   1片  以太网
adv7123.                 1片  VGA显示
oV7670.                      摄像头
PS2, lCD接口驱动TFT屏,SD卡接口,Led及按键
高速ADC / DAC. 接口(可作示波器及全数字接收机)

计划配合板子程序如下:

ov7670. 釆集图像及VGA显示(LCD也行 )      纯硬件verilog.描述。没有Cpu参与
SD卡文件读取及显示到LCD                       纯硬件verilog描述
音频釆集及回放                        纯硬件verilog描述
硬件TCP/IP测试程序                    纯硬件verilog描述

OR1200 UCOSIi. 移植
OR1200. FAFs移植
OR1200. 播放Mp3
8051. 软核体验
AVR. 软核体验
FREE ARM. 软核体验

开发板 平摊 制板费用 及 焊接费用,微利销售. 如预定的人数不足于支持PCB打样的费用, 则本计划搁浅!!
下图是我以前做得板,现想重新设计

网友:
太高级了,菜鸟来顶下

网友:
不错...千元以下报个名

网友:
太高级,学起用不起...

网友A:
话说还挂SDRAM??换成DDR不成么?看到Altera的片子挂SDRAM的N多,挂DDR的太少....腻歪啊...

网友:
支持,到时候搞一块玩玩

网友:
上一张高清大图,让大家羡慕一下呗

网友B:
对普通电工来说,你上面多高级多贵都是浮云。
首先要考虑两点:
1 能不能学会应用板上的功能。
2 做成带有如此功能的板,我们能不能生产,料能不能买到!

网友:
没图啊没图啊啊啊啊

网友:
上个图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普通电工来说,你上面多高级多贵都是浮云。
首先要考虑两点:
1 能不能学会应用板上的功能。

1  我不知大伙能不能学会,内容感不感兴趣
2 所有元件我都买过 不用担心
3 大伙请各抒已见,多提建議

楼主:
原理图已画好,根据反馈再适当修改,再开始画pcb

网友:
骚年 altera的stratix5
xilinx virtex7 才是高级货

网友:
DDR2会更好一点吧? 速率比ddr高

网友C:
楼主 是用你的核心板      还是直接焊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是用你的核心板      还是直接焊板

您好,是重新布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话说还挂SDRAM??换成DDR不成么?看到Altera的片子挂SDRAM的N多,挂DDR的太少....腻歪啊... ...

正解
应该上ddr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解
应该上ddr2

同意大家的意见,加上DDR2 请大家推荐一下, 好买,又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意大家的意见,加上DDR2 请大家推荐一下, 好买,又不贵

手机上有很多,因为产能比较充足,一般都不贵

网友E:
支持!,这么高级的芯片做信号处理最完美,淘宝上关于做软件无线电的FPGA开发板甚少,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真的是厉害请问一下这一款IC的资源是ep2c8的多少倍呢?

网友:
看了一下我的7.2不支持这个IC还有12.1没有安装这个IC库

网友:
设计一个 扩展性好的   使用好一点的接插件,这样可以设计不同的板子  插上去  比如直接用PCI插口

网友:
强烈支持。目前正在用这款芯片,做信号处理。

网友:
记号一下吧,楼主为何想把它处理掉?

网友:
开发板如果合我意,预订一块~

网友:
千元以下值得考虑啊

网友:
那么厉害啊,我报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1  我不知大伙能不能学会,内容感不感兴趣
2 所有元件我都买过 不用担心
3 大伙请各抒已见,多提建議 ...

1 当然了,想只要买你的板就能学会这也不可能,至少要有一定有基础还要花点精力。不过最好LZ能在你加入我每个模块上做个应用举例吧。比如你加DDR2,可你整个例程都没涉及这说不过去。当然了,没说叫你跟风驰或野火比。
2 一听说你是番墙头带回的,又这么贵,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这么高级的芯片做信号处理最完美,淘宝上关于做软件无线电的FPGA开发板甚少,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

加了高速ADC /DAC接口. 就是为了做软件无线电等信号处理用的啊,另SSRAM一片也是为了高速大容量信号处理而加上的,至于用本开发板做图像处理资源足够,有扩展口供大家使用

我对ADC / DAC. 使用的不多,最高就用过TLC5580 (80MHz). 如大伙能提供成熟的电路,我也可以直接布到板子上

网友:
软件无线电的话就要设计高速ADC /DAC,估计接口就要选好的,估计得LVDS;还有串行或者并行的接口也不同。加SSRAM做缓冲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意大家的意见,加上DDR2 请大家推荐一下, 好买,又不贵

建议DDR3吧...DDR2走货不好啊,贵啊,还是DDR3便宜...或者LPDDR2?

楼主:
大家多提建议,我想听听网友的需求,不想闭门造车,毕竟巿面上学习的开发板太多啦

网友:
不知楼主有没有X家的高端片子啊?V5、V7的,对板子说点我的想法供参考:1、CMOS换成MT9T001或031,这个比较有实际应用价值;2、关于软件无线电AD:9288,8bit 两路采集,最高80M,DA:AD9744,14bit 一路 最高210Msps,采集回放,波形生成,中频接收够用了,市场价都在50.60 的左右。3:USB加Cy7C68013,4:一路差分时钟输出,一路差分时钟输入SMA头。5:板载一个通用ARM处理器或者DSP,通过总线映射 ,希望考虑。
顺便报个名哈!

网友F:
楼主准备做一个板还是主板+扩展板?建议使用ddr2,网络接口改为千兆三速以太网,另外USB可以使用cypress的fx3 usb3.0,这样就更有实战意义;fpga + ddr2 + ssram + 千兆网 + usb3.0 + 图像传感器 + VGA + 扩展接口,ADDA等都可以用扩展板实现;另外楼主能否加一些视频处理类的例程。或者建一个群,大家一起围绕这个开发板开发写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准备做一个板还是主板+扩展板?建议使用ddr2,网络接口改为千兆三速以太网,另外USB可以使用cypress的f ...

是主板+扩展板,千兆网我想放在扩展板上,我想测试USB ip core ,故此用了一片usb phy

希望大家有人出人,有力出力,真心希望这么好的芯片能够为大家的工作,学习提供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主板+扩展板,千兆网我想放在扩展板上,我想测试USB ip core ,故此用了一片usb phy ...

也可以,千兆网和usb3都可以扩展板实现,建议做个LCD的驱动子板,这样这套开发板就很完备啦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主板+扩展板,千兆网我想放在扩展板上,我想测试USB ip core ,故此用了一片usb phy

楼主我有兴趣。我有现成的AD9288的模块已经焊出来调试好了 需要电路图和PCB的话我传给你,你把它集成到这个板子上。

网友:
千元以下,报名参加一个。

网友:
高档啊,敬仰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有兴趣。我有现成的AD9288的模块已经焊出来调试好了 需要电路图和PCB的话我传给你,你把它集成到这 ...

多谢YFM,  请给我邮件吧hxl_led@163.com.

网友:
建议楼主做成底板和核心板的结构,
sdram之类的这些高速的可以放于主板上,慢的,或者小的可以放底板上。
这样底板的层数可以降下来,容易控制成本
楼主加个电脑显示屏的接口吧,这样也可以不用LCD屏同样可以用。

网友H:
感觉这个板子不太给力啊,为什么不直接上高位宽的DDR3?再加2个SFP接口,或者千兆网,通信问题就全部解决了。

或者楼主卖几个芯片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这个板子不太给力啊,为什么不直接上高位宽的DDR3?再加2个SFP接口,或者千兆网,通信问题就全部解决了 ...

您需要芯片,可邮件联系我,我尽力支持

楼主:
收到YFM网友关于AD9288的原理图及PCB,  在这衷心地表示感谢!另板子做好后将赠送一块给YFM网友

网友:
草,太高级了,菜鸟帮顶。

网友:
太他妈牛逼了

网友:
千元以下,绝对考虑,算我一个,弱弱的问一句,板子开源给参与人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YFM,  请给我邮件吧.

已发到你的邮箱请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YFM网友关于AD9288的原理图及PCB,  在这衷心地表示感谢!另板子做好后将赠送一块给YFM网友 ...

刚刚看到表示谢谢。同时很荣幸我的设计可以造福大家。

网友:
千元以下,考虑入手

网友:
支持做新的核心板,因IO 口够多,搭载DDR 等,可支持图像视频处理最好

网友:
楼主,需要的话我可以负责进行电源方面的设计,我长期做电源。

网友I:
当然,还有模拟电路

网友J:
板子不要考虑板载ddr2或者ddr芯片来,直接上内存插座,插笔记本内存好了。这样pcb布线还容易些。
另外,可以考虑加 lvds 或者dvi的输入输出接口。
这颗芯片的特点是高速、大容量。要体现出这个特点来,可以应用到能发挥性能的场合如视频处理、千兆网通讯、高速信号采集实时处理、软件无线电、通讯编码等方面。
普通应用本身就是很大的浪费,没必要各种普通接口都具备、各种普通功能都适用。众口难调,要抓住关键点。只关注基本学习的,花两百块买个普通的fpga板足够了。
资料不是问题,有的我有,有的可以先找。

楼主:
引用 网友I:
当然,还有模拟电路

很需要您的帮助,我会邮件与您商讨,在此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板子不要考虑板载ddr2或者ddr芯片来,直接上内存插座,插笔记本内存好了。这样pcb布线还容易些。
另外,可 ...

您好,您有内存插座及笔记本内存相关资料吗,我个人觉得
DDR2一533可以满足大家需求,2G/80元

网友:
千元以下要了

网友:
这个功能很强大啊

网友:
其他外设不重要,AD DA都可以自己外扩自己加,想要发挥这款芯片的作用,如果能插上个内存条什么的东西,而且可以驱动起来,不管是ddr、ddr2、ddr3都行,这样才能发挥优势。自己手上有黑金ddr2开发板的资料(原理图+例子),如果楼主需要,可以借鉴一下他们做的板子。

网友:
全部芯片焊完后千元内?看起来不错.我想报名一个.主要想学习下图像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您有内存插座及笔记本内存相关资料吗,我个人觉得
DDR2一533可以满足大家需求,2G/80元 ...

有的 等我找找联系你

网友:
流口水了都

网友K:
這個好像是 altera  工程板,USB Blaster 隔一個版本的QuartusII都不支持編輯,,,,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這個好像是 altera  工程板,USB Blaster 隔一個版本的QuartusII都不支持編輯,,,, ...

有这种说法?

网友:
看起来IO 够多,最好双DDR,可乒乓操作,做图像,视频处理。

这里是计划重新打板,应该不存在USB Blaster 不能烧录的问题吧。

网友:
支持双DDR,只集成高速的外围,低速的可以加扩展板,留点io扩展,避免大而全,最后造成想自己扩展点东西却没有io,用不上的功能占了大量的io

网友:
预定一个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有这种说法?

我之前购买的原厂 MAXII 开发板发现找不到器件,厂商说使用工程板的 FPGA都是这样,虽然可以串改记录档修正,但是后来的 Quartus II 版本都失效了.

所以工程版的 FPGA 非常便宜,你可以查后面编号就知道.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之前购买的原厂 MAXII 开发板发现找不到器件,厂商说使用工程板的 FPGA都是这样,虽然可以串改记录档修正 ...

也就是说,这个片子对q的版本有限制?需要查片子上的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也就是说,这个片子对q的版本有限制?需要查片子上的编号?

用过上百片,片片都能jtag 侦查到,用的是quartusii11.1 版本,我是第一次听到楼上这种说法,另产地韩国,应该不是什么工程样片吧,第一楼有图,
大家可看看

网友:
千元内预定

网友:
撸过撸过,太高级的只能看看

网友:
工程样片一般都是有丝印明显的标记的。
量产的stratix fpga我记得好像大部分是韩国产的

网友M:
LZ加功能要慎重啊,我感觉做这个级别芯片的应用,PS/2、SD卡、百兆以太网、OV7670意义都不大,拿它搞51核AVR核也很浪费,少有人买个EP4SGX530的板子是为了学这些吧。
同时小弟建议LZ认真设计核心板和底板的连接,可能可以考虑专为高速应用设计的连接器而不全是排针。这个芯片不像EP4CE或STM32之类的大路货,想用它的,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和独特的需求,LZ哪怕只设计一个优秀的核心板,可能足以火起来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LZ加功能要慎重啊,我感觉做这个级别芯片的应用,PS/2、SD卡、百兆以太网、OV7670意义都不大,拿它搞51核AV ...

使用高速连接器的话,光是座子就严重透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使用高速连接器的话,光是座子就严重透支了!

大部分还用排针,只其中几对线用高速口的话还好吧,底板甚至可以不接,纯粹留给自己做底板的人……
说来自私,我是希望能跑pcie

网友:
我这有一个板子的原理图,不知道合不合你用,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也整理了一下思路,表述如下:
  得到这一批IC, 也是一个因缘,我以前最大也就用3c120,  我也十分渴望拥有一块功能强大的开发板,方便
自己的学习,结合我自己的想法,我想将学习板定位于以下五个方面
1   初学者,能够提供常用外设的学习 如spi. Uart ps2 i2c 等。我不想丢掉初学者
2   实际开发人员。能够提供诸如SD卡,USB VGA/LCD 以太网等。在产品生产中常用的模块外设
3  特定人员  教师或学生研究软核及SOC集成应用,实话实说,我也对此很感兴趣,虽然没钱途
4. 图形图像处理。从摄像头或DVI/HDMI  图像输入到图像处理(识别或压缩)到传输及存储, 我想本学板
   能够提供一完整的平台
5 软件无线电 信号处理,这方面相对人群要少一些,但更能发挥此板的作用

我不知道我的这些期望是否合理,大家多聊一下!

网友O: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也整理了一下思路,表述如下:
  得到这一批IC, 也是一个因缘,我以前最大也就用3c120,  ...

这个比较实用啊,我这有个电路图,可以给LZ参考下,原理图发到你邮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比较实用啊,我这有个电路图,可以给LZ参考下,原理图发到你邮箱了. ...

您好,pdf文档收到,里面是mt48lc32m. + fpga + adv7180+ adv7123,   ,谢谢您,但我想找ddr2  sodmii. 原理图及PCB 封装库,不知网友能否提供
再次感谢!

网友:
这么强大的片子不做点强大的事真的是浪费了,楼主把整理的思路画个系统方框图出来让大伙细化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pdf文档收到,里面是mt48lc32m. + fpga + adv7180+ adv7123,   ,谢谢您,但我想找ddr2  sodmii. 原 ...

支持ddr3就直接上ddr3吧,便宜量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也整理了一下思路,表述如下:
  得到这一批IC, 也是一个因缘,我以前最大也就用3c120,  ...

支持这个!!!

网友J:
引用 楼主:
您好,pdf文档收到,里面是mt48lc32m. + fpga + adv7180+ adv7123,   ,谢谢您,但我想找ddr2  sodmii. 原 ...

原理图库自己画一个就好了,200个脚也不难。pcb库需要根据实物来,市场上至少有5种不同的ddr2笔记本内存条插槽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原理图库自己画一个就好了,200个脚也不难。pcb库需要根据实物来,市场上至少有5种不同的ddr2笔记本内存 ...

我已开始画原理图库,感谢您的支持!

网友:
这么高级的片子还是只适合高级应用,不然杀鸡用牛刀了。

网友P:
那LZ有没有打算做多少片出来呢?我估计还是算你手上的芯片的数量的是吧。

网友Q:
如果真是千元,我也来一个,其他外设我觉得是鸡肋,买这个东西回来主要是来验证用的。我的想法如下:
1. 电源最好弄稳定点,至少满额工作时再留30%的余量。
2. 存储,直接上DDR3最快的。
3. 以太网,USB(可有可无,建议留好位置就行)
其余的我觉得有点鸡肋,搞这么个导弹来打鸟有点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那LZ有没有打算做多少片出来呢?我估计还是算你手上的芯片的数量的是吧。 ...

几十片肯定是有的,十片八片还折騰啥

网友:
感兴趣,预定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Q:
如果真是千元,我也来一个,其他外设我觉得是鸡肋,买这个东西回来主要是来验证用的。我的想法如下:
1. 电 ...

电源很关键,资料上是内核0.9V 13A
实际上60%时 >20A, 还要大散器
加风扇,您可想一下电脑cpu样子
稍后上一张图给大家瞧瞧

网友:
这个必须顶,加我一个

网友Q:
引用 楼主:
电源很关键,资料上是内核0.9V 13A
实际上60%时 >20A, 还要大散器
加风扇,您可想一下电脑cpu样子

我突然想到了楼主搞这批niubility的FPGA的用途了,以下是偶的遐想
原本是用来搞BTC矿机的,一个FPGA跑十几 二十G Hash,不过现在ASIC出来了,FPGA都是浮云了!

现在BTC的ASIC已经有十几家公司进入了,开始拼功耗,拼工艺了,说白了就进入了拼资金的境地,屌丝已经毫无希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突然想到了楼主搞这批niubility的FPGA的用途了,以下是偶的遐想
原本是用来搞BTC矿机的,一个FPGA跑十 ...

真佩服您,啥您都能想到,如在
深圳,倒是可以多聊聊天

网友:
支持下,千元下默默的标记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pdf文档收到,里面是mt48lc32m. + fpga + adv7180+ adv7123,   ,谢谢您,但我想找ddr2  sodmii. 原 ...

真不好意思,这个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十片肯定是有的,十片八片还折騰啥

提前预定一个,呵呵!

网友:
有兴趣 报名

网友R:
想办法做点项目产品什么的吧,做开发板真是浪费了这芯片了

网友:
LZ太牛了,一直想好好学习一下FPGA,总是学了放下,放下再学。

楼主:
引用 网友R:
想办法做点项目产品什么的吧,做开发板真是浪费了这芯片了

唉,做开发板确实浪费这些芯片了,我也替这个芯片委屈,没好项目啊

网友:
上DDR3,多留些I/O吧,以便扩展,想当开发板,自己扩。千元以下予预订一块。

网友:
为啥不是xilinx的高端货……我对纯verilog的历程有兴趣,出钱买也可以。
建议双DDR2或者双DDR3,千兆以太网,SFP高速收发器,PCIE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做开发板确实浪费这些芯片了,我也替这个芯片委屈,没好项目啊

我感觉不浪费啊!重复再用是件好事来的。
不管它有多名贵能用上就行了。

网友:
报个名,学习学习! 挺好玩的说

网友S: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得项目啊,强烈关注!我在这里总结一些常用的外设。
1,VGA
2,RS232
3,USB 转串口
4,PS/2
5,LCD1602 (XILINX的开发板爱用)
6,以太网接口以及PHY芯片
7,按钮 拨动开关 LED  若干
8,7段译码器显示 ,蜂鸣器
9,AC97声卡芯片以及接口
10,USB slave建议是68013或者直接用FT245之类简单的。
11,支持以后做系统应用,加上个USB HOST ,我记得好像南京有个CH系列的一个型号,就可以直接接U盘读FAT32文件。
12,SD卡不可缺少。
13,DS1302之类的时钟芯片让系统有个时间。
14,这么巨大的芯片下载器是个大问题,我建议将下载器直接做在板子上,不需要对外接下载口。使用FT245 + CPLD 方案,因为CPLD可以灵活编程,直接将JTAG 的线和AS模式的线都接在CPLD上(很多ALTERA开发板这么做,XILINX 高中端板子也做了下载器,封闭而且速度快,高端大气上档次~)。
15,DAC ADC 之类
16,图形处理我不太了解,支持加上。
17,提到了DDR2,SSRAM,另外也要有SDRAM,简单搞上一个32位的单片SDRAM颗粒就行。
18,没有用到的IO按照两种形式引出,一种是集中地加插件引出大多数空余IO,也要引出另外一种简单的排针,一组10个IO以内,旁边有个GND和 VCCIO什么的,方便就地连接应用。

以上小建议不知道是否有用,有楼主定舵,大家可以继续补充以及取舍。强烈关注,算我一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得项目啊,强烈关注!我在这里总结一些常用的外设。
1,VGA
2,RS232

mcupro大侠 是我很敬重佩服的一位技术牛人,前段时间我还在学习他在opencores.org上的开源软核mips789, 多谢您的建议及参与!

网友:
做项目吧,不然开发板真浪费了,使用核心板+底板的方式,底板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做不同的设计。

网友:
看样子都很兴奋,小心僧多粥少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也整理了一下思路,表述如下:
  得到这一批IC, 也是一个因缘,我以前最大也就用3c120,  ...

千元以下我也预定一个哈

网友:
千元以下就预订一个。

网友T:
引用 网友S: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得项目啊,强烈关注!我在这里总结一些常用的外设。
1,VGA
2,RS232

哈哈
是想赶超 DE2吧,支持核心板+底板
能做个超强验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T:
哈哈
是想赶超 DE2吧,支持核心板+底板
能做个超强验证板

如用核心板+底板的话,电源布上哪个板上,内核电流最大超过20A,一点点内阻将导致超大逻辑>300k供电不足,这是我个人的使用经验
如没有十成把握,我还是做成一块大板,引出IO口

网友:
hy2515131 发表于  前天 21:16
引用 楼主:
几十片肯定是有的,十片八片还折騰啥
提前预定一个,呵呵!...

电源部分做在核心板上是可以的吧。个人不太喜欢一整个大板,局限很大。核心板的话我也想想预定。

网友:
可以考虑将低于50M的外设放到子板子,高速外设放到母板。这片子一定要用上PCIE和高速收发器才划算,另外可能需要考虑下散热问题,跑DDR3之类的估计比较热~~我也预定一份

网友:
这个规模的片子用作普通外设开发挺浪费,核心板保留电源,ddr3,下载配置存储接口,时钟芯片,高速ad/da,ge phy差不多了,其他做扩展引脚.目标应用asic原型验证,高吞吐率的并行计算,没必要啥都支持

网友:
楼主预定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用核心板+底板的话,电源布上哪个板上,内核电流最大超过20A,一点点内阻将导致超大逻辑>300k供电不足 ...

我比较倾向 核心板上放 高速设备,I/O方便外接;扩展板上放低速设备,象21EDA的高端一点的板子。
但是可能楼主对这方面的把握不大。
希望熟悉的朋友可以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确定具体方法。

拿出了具体方案,大家更好确定参与程度。
比如正式打板前,有意向的朋友交少量定金。
---- 只是个建议

网友:
这种货。。拿来搞PCI-E和SATA才是主流。
跑几个ARM、51神马的软核,没意义。
如果要搞USB的话。。就建议不用PHY芯片。
要不就直接使用PCI-E驱动USB 3.0控制器。这才是高端玩法。
再配开源CPU。就完美了!

网友:
今天刚看到楼主发的帖子,以后我会经常上来

网友:
做个核心板 大家想干嘛就干嘛!

楼主:
如上内存条,会不会有接触不良啊,看网上的开发板都是IC,并且很紧凑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上内存条,会不会有接触不良啊,看网上的开发板都是IC,并且很紧凑

那是因为别人的开发板都没有上你那么大资源的FPGA,网上卖的开发板撑死用个FG484封装的FPGA就算很高端了,IO不够自然就没法上内存条了。

网友:
hxl_led 发表于  16 分钟前
如上内存条,会不会有接触不良啊,看网上的开发板都是IC,并且很紧凑...

内存条会有过两年换代了不好买的问题。商业的开发板如果还要用户买个内存条才能用,是个挺奇怪的事情,但自己人用就无所谓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上内存条,会不会有接触不良啊,看网上的开发板都是IC,并且很紧凑

我觉得把ddr2芯片直接做到板上就可以啦,用上2个16bit的

楼主:
我想把PCIe也做上去,不然浪费它了,但没有这方面经验,大伙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其实楼主不要忘了altera 的 3大技术 :transciver 、 EMI 、 DSP 如果这三项都没有涉及的话,这个板子价值就不是很大了。
幸亏楼主添加 了DDR2,还好。。不过没有DDR3 , LPDDR2, PCI-E 这些确实有点遗憾。不过我觉得还是真心超值的,,有意,预报名。

网友U:
引用 楼主:
我想把PCIe也做上去,不然浪费它了,但没有这方面经验,大伙能指点一下吗? ...

PCI-e没有必要直接做成插槽。你可以像淘宝上有家
视飓芯-Cyclone IV开发板PCI-EX4开发板
你可以试着搜一下,没法发链接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U:
PCI-e没有必要直接做成插槽。你可以像淘宝上有家
视飓芯-Cyclone IV开发板PCI-EX4开发板
你可以试着搜一 ...

21EDA 的吧?用SATA口连线出来接了一个PCIe的扩展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把PCIe也做上去,不然浪费它了,但没有这方面经验,大伙能指点一下吗? ...

楼主打算用几层板子?6层可能不够了啊。

网友:
挺支持楼主的! 强大的芯片不用,其实内心是有种惶恐的啊! 哈哈
加油! 到时候定一块! 做的强大点,2K的成本也不是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把PCIe也做上去,不然浪费它了,但没有这方面经验,大伙能指点一下吗? ...

我觉得找个尽量便宜好焊的高速连接器,把pcie引脚接出来就行了。然后核心板不要太大 ,需要用的时候自己设计底板。

网友:
怎么预定阿? 我也想入一个

核心板不用太麻烦,有pcie和大量IO就可以了

网友M:
attonie 发表于  5 小时前

怎么预定阿? 我也想入一个

核心板不用太麻烦,有pcie和大量IO就可以了...

要有电源和存储器 其实也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要有电源和存储器 其实也挺麻烦的

您说的对啊,好几路电源 并且是大电流, 要上两个60A的MOS管, 电源要求 比普通的开发板高, 还要加上散热器,体积小不了

网友:
hxl_led 发表于  24 分钟前
引用 网友M:
要有电源和存储器 其实也挺麻烦的
您说的对啊,好几路电源 并且是大电流, 要上两个60A的MOS管, 电源要求...

楼主辛苦~ 咦电源要加散热的热的么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把PCIe也做上去,不然浪费它了,但没有这方面经验,大伙能指点一下吗? ...

可以参考altera的开发板Cyclone IV GX Transceiver Starter Kit

网友:
hxl_led 发表于  24 分钟前
引用 网友M:
要有电源和存储器 其实也挺麻烦的
您说的对啊,好几路电源 并且是大电流, 要上两个60A的MOS管, 电源要求...

60A的管子 是没有用多相?

网友V:
还是使用external pcie 比较好,节约空间,这么多引脚都不引出来,太浪费了

网友:
或者也可以考虑下面图上这种模式

网友:
千元以下预订一个!绝对要上DDR2/DDR3 顶

网友W:
进展怎么样了?也想弄个学习学习

网友:
看了回复 众口难调啊 初学FPGA 帮不什么忙,只等楼主好消息,千元以内,预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进展怎么样了?也想弄个学习学习

回复大家,PCIe  X4 等 基本上都已确定,我想 尽量 多考虑一下

楼主:
关于电源,大家能否椎荐一些DC-DC. 3A或以上  输出1.2. 1.5.  1.8. 2.5. 3.3V.  最好用同一电路,调整参数即可
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还是使用external pcie 比较好,节约空间,这么多引脚都不引出来,太浪费了

用两条hdmi线就可以,hdmi查分线和pcie的特性很像, 台湾一家的开发板就是这么干的。座子和线都很好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电源,大家能否椎荐一些DC-DC. 3A或以上  输出1.2. 1.5.  1.8. 2.5. 3.3V.  最好用同一电路,调整参数 ...

TPS5430 可以参考一下 这类电源有很多

网友X:
1.电源   这款FPGA内核电压0.9V,和我以前做过的Arria II GX系列的一款内核电压一样,电流需求很大,建议楼主使用DC/DC电源模块,比如Linear的LTM4600系列的,不过价钱比较贵,分立元件的话,我之前用过TI的TPS40193,也可以考虑下,电流都能达到十几安培,对电源要求比较高的PLL和收发器电源可以用双路LDO芯片tps70402,对低于1V的LDO可以参考用下tps74901,之前板子都用过,其他电流不算太大的电压可以用些常用的3A的DC/DC,应该很多,另外核电压和1.8V DDRII的电源可能对电源的动态响应要求比较高,楼主设计中可以注意下。

2.时钟   时钟输入最好全一些,比如网络的25MHz,视频的27MHz,148.25MHz等,我是做音视频方面电路的硬件工程师,可以帮你完善下音视频输入输出相关的,楼主可以增加HDMI或者DVI输出,直接接电视或显示器上播放1080P视频岂不更爽,这样也可以练习下视频处理方面的实现,也可以试着实现H.264编解码。

3.存储   RAM的话最好上DDR2以上,位宽最好32bit或64bit,毕竟芯片有1152pin,资源充足,能上两组也不错,ROM的话,配置楼主应该会用PS模式吧,那配置用的SPI Flash估计得用EPCS128了,并行Flash不知有没有必要,NIOS可能会用到?

4.PCB     这芯片有1152pin,而且电源众多,那至少得用6层或8层板了,而且各个芯片发热都比较大,外围器件也比较多,pcb板面积估计也小不了。

5.成本   方案确定后最好预估下成本,并明确下各种费用,省的大家费时费力最后无果而终。

硬件设计方面需要什么支持请联系我hplpop@163.com,希望最终能成功

网友:
另外,之前号密码忘了。。想好久没想出来,只好花30大洋重新注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电源,大家能否椎荐一些DC-DC. 3A或以上  输出1.2. 1.5.  1.8. 2.5. 3.3V.  最好用同一电路,调整参数 ...

这个不错 专业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X:
1.电源   这款FPGA内核电压0.9V,和我以前做过的Arria II GX系列的一款内核电压一样,电流需求很大,建议楼 ...

1) 0.9V VCCINT 我用过lm27402+csd16323  20A 内没有问题 PLL->用的 tps70402 tps74901 好买吗?  其它的我用tps5450  5A 应该够了 2) 如您手里有 关于音视频输入输出工程文件(protel orcad等) 可否贡献出来,可以减少我画图的工作量, 如只是 pdf 等参考,我就不需要了

3)ddr2 用mt47h64m16  x 2 片 共32位宽度,配置用 epcs128兼容芯片 (DDR2 插座就不用了,原因见以前的回复)

4)采用核心板+底板方式,核心板==>PCIe X4  DDR2(32bit)  千兆网rtl8212  SDRAM(32bit) 2片 (hy57v283220) + 电源

5)fpga 芯片800元 PCB+其它芯片 200元也差不多够了,就是打样费用 及 贴片加工费用还不确定

6)无论如何我都会做出来,大家放心,再次感谢hplpop2012! 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支持,扩展IO 引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1) 0.9V VCCINT 我用过lm27402+csd16323  20A 内没有问题 PLL->用的 tps70402 tps74901 好买吗?  其它的 ...

已经够强大啦,千元左右一定下手,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1) 0.9V VCCINT 我用过lm27402+csd16323  20A 内没有问题 PLL->用的 tps70402 tps74901 好买吗?  其它的 ...

tps70402 tps74901不太常用,可能不太好买,可以向TI申请些样片,另外HDMI和DVI视频输入输出有关电路我摘录了些发你邮箱了,Cadence 16.3的图,晚上回去找找看有没有其他可供参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 0.9V VCCINT 我用过lm27402+csd16323  20A 内没有问题 PLL->用的 tps70402 tps74901 好买吗?  其它的 ...

另外可以参考Altera相应型号的官方开发板相关资料,都很详细(发布了链接,请自行代入 河蟹和螃蟹)

Stratix IV GX FPGA开发套件用户指南 (PDF)
河蟹/literature/ug/ug_sivgx_fpga530_dev_kit.pdf

Stratix IV GX FPGA开发板参考手册 (PDF)
河蟹/literature/manual/rm_sivgx_fpga530_dev_board.pdf

所有文件的完全安装,包括参考手册、用户指南、快速入门指南、BOM、布板、PCB、原理图、电路板更新入口实例文件、电路板测试系统实例文件等。 内容更新至Quartus II 软件11.1
螃蟹/outgoing/devkit/11.1/stratixIVGX_4sgx530_fpga_v11.1.0.exe

Stratix IV GX FPGA 开发套件
河蟹/products/devkits/altera/kit-siv-gx.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把PCIe也做上去,不然浪费它了,但没有这方面经验,大伙能指点一下吗? ...

PCI的用例比较多,在OPCORE里面,还有altera论坛里面都有可以借鉴的的用例,在前期规划时,可以先这样规划,不能浪费资源。同事对楼主的提议很感兴趣,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两样都出当然更好了。我也顺带报个名

网友:
采用4SGX230/4SGX530的开发板还有DE4,PCIe X8版型,2个DDR2 SO-DIMM接口,4个千兆以太网口,4个SATA口
http://www.altera.com.cn/educati ... /unv-de4-board.html
原理图:
attach://146204.pdf

奇怪,自己看不到已上传的附件)

网友:
我对视频处理有兴趣 不知道撸主会不会有这方面的教程

网友:
过来在顶一下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F:
楼主可以创建一个qq群,方便大家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创建一个qq群,方便大家讨论

还是在这发帖子的比较好,走过的路过的都能看到

网友:
用点高级点的连接器吧。

网友:
一个学习FPGA的高端讨论贴。

网友:
Stratix IV GX 器件简介
Stratix IV GX 型号
特性        EP4SGX70        EP4SGX110        EP4SGX180        EP4SGX230        EP4SGX290        EP4SGX360        EP4SGX530
等价逻辑单元 (LE)

72,600        105,600        175,750        228,000        291,200        353,600        531,200
自适应逻辑模块 (ALM)

29,040        42,240        70,300        91,200        116,480        141,440        212,480
寄存器

58,080        84,480        140,600        182,400        232,960        282,880        424,960
M9K 存储器模块

462        660        950        1,235        936        1,248        1,280
M144K 存储器模块

16        16        20        22        36        48        64
嵌入式存储器(Kbits)        6,462        8,244        11,430        14,283        13,608        18,144        20,736
MLAB (Kbits)        908        1,320        2,197        2,850        3,640        4,420        6,640
18 x 18 乘法器 (1)        384        512        920        1,288        832        1,040 (1)        1,024
PCI Express 硬核 IP 模块1        2        2        2        2        2        4

网友:
这么强劲的芯片,高端,大气,上档次。
楼主进展怎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上内存条,会不会有接触不良啊,看网上的开发板都是IC,并且很紧凑

LZ怎么样?可以开干了吗 ?

网友:
这么高级,关注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1) 0.9V VCCINT 我用过lm27402+csd16323  20A 内没有问题 PLL->用的 tps70402 tps74901 好买吗?  其它的 ...

无论如何都要做出来,顶起!加油啊!搞起!

网友(2013-10-29):
支持,考虑也搞一块

网友:
芯片未来的供货会怎样啊,在开发之前肯定要考虑未来的供货啊

网友Y:
这只是个核心板吗?需不需要在设计个扩展板,这是需要订购的吗?

网友:
建议双DDR3 SO-DIMM
我现在有个计划,需要超大的ram. 用内存条还可以减少布线的难度。DRAM容量可以丰俭由人。

如果有SO-DIMM, 我预定一块。

网友:
同问,请楼主现身。
希望有DIMM. 接触不良的问题请不要担心。用这个板子的肯定都是学习研发评估测试,不会有人用在真正产品上的。可靠性不重要。

楼主:
回复大家,考虑到核心板紧凑性,决定用ddr2芯片

请大家推荐一个0.9v的LDO吧, 500mA 要求容易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Y:
这只是个核心板吗?需不需要在设计个扩展板,这是需要订购的吗?

会配一扩展板的,单独的核心板也能独立使用

网友:
支持核心板加扩展板,这样更灵活。

网友:
我想搞软件无线电,预定一块

网友:
严重支持楼主,现在FPGA开发板就缺这种的高端点的,7670的摄像头建议换了,MT9P系列的就不错,001,031,041的

网友Z:
严重顶楼主!另外我也预订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Z:
严重顶楼主!另外我也预订一块

多谢您支持,发现不少朋友都是夜猫子啊

网友:
一定要坚持做出来啊 建议增加LVDS排线接囗 物理上可以接LCD

网友:
想问问一块价钱的多少,看了一圈好像没提这事儿啊

网友:
千元内预定一块。

网友:
我去,楼主吊炸天,你这板子要是千元以下,我肯定买,就冲着那个芯片也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