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仪表盘

楼主(2013-09-29):
先上几张图:

我想问下,这样的界面使用什么写的啊?我想做四轴,然后无线传输飞机的姿态到地面,接收后显示在LCD上面,准备用STM32+ucGUI,不知方案可不可行,求大神指点!

网友:
QNX应该可以  ucgui估计没这么好看很多算法上也不行

网友:
VXWORKS上运行的吧

网友A:
有专业的飞行图形显示软件,不过正常的应该是vxworks+tilcon组成的。官方有原厂的演示文件,在本坛中我以前发过演示文件。

网友:
大杂烩吖

网友:
TFT LCD + opengl es自己绘出来的,

网友:
VB+PC  一天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业的飞行图形显示软件,不过正常的应该是vxworks+tilcon组成的。官方有原厂的演示文件,在本坛中我以前 ...

找不到你的帖子啊,大哥

网友:
直接绘图就行了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mp;highlight=tilcon
你搜索下关键字  tilc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56415&highlight=tilcon
你搜索下关键字  tilcon ...

感谢

网友:
可靠/高效/简洁/

网友(2013-11-04):
这是自己做的节奏吗

网友:
四轴不用这么复杂吧 , 锤子起降的  , 可能好多都用不上 , 又不是整无人,固定翼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