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508程序烧写

楼主(2013-09-29):
头一次使用这种单片机,不知道怎么去烧写程序,请使用过的指导一下!多谢!

网友:
ICD2,ICD3,pickit3都可以用来烧写这个芯片。

网友:
是呀,可以在软件里设置的、

楼主:
可以用 周立功的EasyPRO吗 手头上只有这个烧写器?还有一个参考网上自制的PIC烧写器,不过自制的貌似只能烧写PIC16F877,参考电路如下

网友:
买个ICD2吧,买国内的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