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项目的设计思路?谢谢!

楼主(2013-09-29):
我在搞一块控制板,用于舞台灯的控制
用2个功率管L6205N分别驱动两个57的步进电机(2相四线),用9910B驱动四路大功率LED灯,DMX512信号控制芯片用SN75176,声控信号控制用LM358芯片,这些硬件已经确定。现在选择MCU,我选择STC12C5608AD(28Pin)这个MCU有23个I/O口,问题是:1、L6205N是带细分的驱动器,随便用单片机的4个I/O口给L6205N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然后驱动器会产生4路的PWM信号来驱动电机,这样理解对吗?2、MCU、L6205N,步进电机之间如何实现功能?3、单片机给出是脉冲,是数字量,电机转动,是模拟量,对吗,对的话,数模如何转换呢?求牛人指点一二,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上个L6205N是带细分的驱动器的资料看看~~~~~~~~~~~~~~~

网友:
感觉思路  可以  好好加油

楼主:
这是资料,求助大家帮帮忙·

网友:
1 驱动器与步进电机连接,照驱动器说明书接就行了。
2 步进电机应该没有什么模拟量之说,步进电机的原理是,通过几个线圈的电流按某个方向组合,由于通电产生磁力,电机转轴会转动到某个平衡点,相当于走一步,保持这个电流方向,它会锁住这个平衡点,用很大的外力也很难使它滑步。若要它再行下走,改变电流方向组合。要使电机转,只要控制驱动器的方向位,再给脉冲它,驱动器就会分配线圈电流方向组合了。多少分频相当于给多少个脉冲驱动器才驱动电机走一步。
3 每步的大小,就是角度,一般是每步1。8度,可以控制走半步就是0。9度。

网友:
买现存的驱动吧

网友:
要把舞台灯做好要多努努力。不知是玩玩还是要应用的项目。

网友A:
步进电机的驱动也是通过脉冲信号的  但是脉冲信号不是直接加在电机上  而是加在电机控制卡上
因为单片机的输出电流只能提供信号而无力带动马达

所以单片机的脉冲信号输出给电机控制卡  然后电机控制卡在外界电源上输出电流给电机 驱动电机转动

L6205不是很熟悉  不过你要PWM控制的话 单片机也可以做到 只要间隙的给控制卡脉冲信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的驱动也是通过脉冲信号的  但是脉冲信号不是直接加在电机上  而是加在电机控制卡上
因为单片机的 ...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的驱动也是通过脉冲信号的  但是脉冲信号不是直接加在电机上  而是加在电机控制卡上
因为单片机的 ...

现在单片机23个I/O口里只有4个专用的PWM输出口,我用在驱动9910上了,那随便用其他的I/O给L6205N脉冲和方向信号就可以了,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单片机23个I/O口里只有4个专用的PWM输出口,我用在驱动9910上了,那随便用其他的I/O给L6205N脉冲和方 ...

硬件PWM控制器来要简单一些

不过既然你都用完了   就只好用软件定时器来模拟PWM咯

网友B:
一个没有玩过步进的人,就要搞一套步进控制系统。
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没有玩过步进的人,就要搞一套步进控制系统。
唉!

实物玩了两年了,最近决定要把系统搞出来,所以求助大家帮帮忙,希望能说说原理,解开我的疑惑,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物玩了两年了,最近决定要把系统搞出来,所以求助大家帮帮忙,希望能说说原理,解开我的疑惑,谢谢 ...

3、单片机给出是脉冲,是数字量,电机转动,是模拟量,对吗,对的话,数模如何转换呢?------------------ 你连这个都确定不了,怎么构建这个系统?

首先,L6205的IN1和IN2要根据电机的相序给出;
然后,电机电流的控制,要通过系统的反馈来实现;
你把这些弄明白了,这个系统才能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3、单片机给出是脉冲,是数字量,电机转动,是模拟量,对吗,对的话,数模如何转换呢?----------------- ...

感谢前辈指点,在MCU选择上不懂,我看过L6219驱动器与MCU的连接原理图,都是用到MCU的PWM输出口的,请问L6205N与MCU的连接也是这样,要用到专用的PWM口吗?用定时器模拟PWM,需要单片机速度很快,程序不好写。请问,有基于51的单片机,能有12路PWM输出口的吗?菜鸟,望见谅,十分感谢!

楼主:
原理图我是这样画的,求助前辈,这样可以吗?

网友C:
直接做项目了?做项目的水平这提问有点低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做项目了?做项目的水平这提问有点低端啊

没有,知识自己想把它做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知识自己想把它做出来。

你的第一个问题理解基本上是对的,但是输出不是pwm,pwm是脉冲宽度调制,就是咱空比可调,驱动电机的一般是50%的占空比,这里调节速度变化的是频率。第二个问题你可以参考l6205n的数据手册,有什么细节问题可以再问。第三个问题我给你通俗的解释下,单片机告诉驱动芯片说转一个细分(发出一个脉冲),然后驱动芯片作为执行者去控制电机转动一个细分的角度。本来电机转一圈是由无数个角度的,比如1度,1.11度,1.111度,但是我们不管,步进电机就是被我们认为分为一步一步,至于转一圈需要多少步就是靠驱动的细分来调节。此外我还有点建议,每路输出用锁存器锁存输出,然后用数模转换控制灯光亮度,模拟pwm不好做,尤其是通道多了。最好xy控制电机再搭个模块,单片机给出位置值,他可以自动控制电机转到指定位置,而不许要单片机干预。步进电机要能检测当前位置,或者给个起始结束限位,这样每次至少可以知道大概位置。

网友:
有几个问题楼主搞错了。
一、L6205N不是细分驱动器,仅仅是桥驱动电路,并不是细分驱动器,用它来驱动2相4线步进电机没问题,但你要搞清楚2相4线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才行,看你的描述似乎不了解,2相4线步进电机是双极性的,你只要按要求提供双极性节拍脉冲就可以驱动,没必要用PWM输出。但这种驱动只适合对电机要求不高的场合。
二、按你提供的电路是可以驱动步进电机的,只要按要求提供双极性节拍脉冲就可以驱动电机,所以其实就是用数字信号去驱动步进电机的(用细分驱动器那就不是数字信号了),在你这里是没有什么模拟信号的说法。
三、看来你没有玩过步进电机(虽然你说玩过2年),建议你直接用驱动器好了,这种才是你只要提供步进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就行了,不用考虑什么节拍问题,编程简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第一个问题理解基本上是对的,但是输出不是pwm,pwm是脉冲宽度调制,就是咱空比可调,驱动电机的一般 ...

他第一问题是错的,并不是细分驱动器而是桥驱动电路而已,用桥驱动带步进电机需要提供节拍脉冲,2路脉冲信号并不是步进脉冲和方向信号,而是仅仅提供2相节拍脉冲驱动电机而已,通过改变2相信号时序来改变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第一个问题理解基本上是对的,但是输出不是pwm,pwm是脉冲宽度调制,就是咱空比可调,驱动电机的一般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第一问题是错的,并不是细分驱动器而是桥驱动电路而已,用桥驱动带步进电机需要提供节拍脉冲,2路脉冲 ...

原来是这样,看多资料,一会说这样一会说那样,把我搞混了。非常感谢,打算用A3992这个试试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第一个问题理解基本上是对的,但是输出不是pwm,pwm是脉冲宽度调制,就是咱空比可调,驱动电机的一般 ...

的确是,舞台灯光XY电机定位由脉冲数确定了开始结束限位,X轴(0度-540度),Y轴(0度-270度),而它有一个纠错功能,就是电机定位后,人为去推动它,它会自动会到原来的位置上。
网上有人是说光耦,有人说是光电编码器,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东西。我上个图大家看看

网友E:
楼主有150莫元吗?

网友:
目测是光电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150莫元吗?

那肯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