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编码器输出脉冲幅值太小

楼主(2013-09-29):
型号为E6B2-CWZ6C的旋转编码器,发现A相、B相脉冲输出幅值太小,编码器不转时约0.37V,转时在0.01至0.3之间波动,接了个1k电阻,也没什么用,用示波器检测了,脉冲输出波形是正常的,但是幅值太低单片机检测不到啊,想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示波器开了10倍衰减?

网友:
没可能吧!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换一个吧

网友:
卤煮 ,你确认是好的么?,换一个全新的测量一下,比对

网友:
是开漏输出么?如果是得加上拉电阻

网友A:
特地查了下文档,是开漏输出,必须加上拉

网友B:
外加2K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地查了下文档,是开漏输出,必须加上拉

对的,解决了,非常感谢,你太好心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的,解决了,非常感谢,你太好心了~

粤北山区?阁下哪里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加2K上拉电阻

没错,我就是忘了将电阻上拉了,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解决了,非常感谢,你太好心了~

这个2000脉冲的编码器我以前公司用过不少,所以有些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