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制DSP28335核心板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13-09-29):
如题,本人自己仿照网上资料,自己画了一个DSP28335的小板子,除了最小系统就是232和485接口,但是现在做出来之后焊好不能下载程序,恳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小弟的电路是不是有问题,跪谢了。

网友A:
1、能否连接上调试器?
2、调试器有什么信息?

网友A:
JTAG接口的匹配电阻不正确。
请参考官方推荐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能否连接上调试器?
2、调试器有什么信息?

显示的是 error -1166,百度上说是晶振问题,我试着修改了一下,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JTAG接口的匹配电阻不正确。
请参考官方推荐数值。

能否详细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
TRST下拉电阻太小了,470欧估计差点的仿真器拉不上去,官方推荐是2K2。

楼主: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多谢各位的回复,现在将验证可用的电路原理图上传,供大家参考。其中复位电路是反逻辑,别的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