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上电后,RAM的初始化是否是必须的?

楼主(2013-09-29):
学习了一个学习板的源程序,对于MCU_INIT部分,RAM的初始化,是对RAM空间写0X00。 但程序中只对512个byte初始化了,没有对全部RAM初始化,是没有必要还是程序没写完?
对于7P系统,此DEMO程序不能用。

网友:
初始化目的是把用到的RAM赋一个需要的初始值。一般为0的时候多,但不一定都是0,看你的需要。无所谓初始值的可以不管。

网友:
初始化.bss和.data段

网友:
通常是要初始化为0的,因上上电,RAM的值是不确定的

网友:
不是必须的,初始化是为了使用方便可靠!

网友:
初始化是为了使用方便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