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M900A GPRS 收发数据的三个问题

楼主(2013-09-29):
各位好~

1.SIM900A GPRS 使用AT+CIPSEND发送数据,一次可以最多可发送多少个字节?

2.通过AT+CIPSEND发送数据后,SIM900A回复SEND OK,这个OK指的是SIM900A接收了这些数据命令?还是已经把数据成功发出去?还是基站或终端已经收到数据?

3.很多命令向SIM900A发送后,SIM900A会回复一个OK之类的回应,如果在这个期间收到一个GPRS的数据,那么这个数据出现在OK前还是在OK后?

以上问题找过了很多文档都无相关资料,请各位大神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1.SIM900A GPRS 使用AT+CIPSEND发送数据,一次可以最多可发送多少个字节?

答:TCP 发送384字节不会被拆包,再大就会拆包,我的模块bug够大,2k都没问题,不过发出去的就会分包了

2.通过AT+CIPSEND发送数据后,SIM900A回复SEND OK,这个OK指的是SIM900A接收了这些数据命令?还是已经把数据成功发出去?还是基站或终端已经收到数据?

答:我的模块是发送成功,并不代表对方收到,GPRS的实时性没那么强,有可能还在路上被移动给咔嚓了 。 我想sim差不多吧,它也做不到保证对方收到,要保证,只能你自己添加应答协议了

3.很多命令向SIM900A发送后,SIM900A会回复一个OK之类的回应,如果在这个期间收到一个GPRS的数据,那么这个数据出现在OK前还是在OK后?

答:在之后,程序是顺序执行的,就算来了数据那也在缓存区,必须等这个函数流程执行完才处理接收消息,这个放心 不会交叉,如果交叉了,那人家程序就写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IM900A GPRS 使用AT+CIPSEND发送数据,一次可以最多可发送多少个字节?

答:TCP 发送384字节不会被拆包 ...

非常感谢回复~~~

1.SIM900A GPRS 使用AT+CIPSEND发送数据,一次可以最多可发送多少个字节?

答:TCP 发送384字节不会被拆包,再大就会拆包,我的模块bug够大,2k都没问题,不过发出去的就会分包了

----------->384是哪里定义的?模块buf如何查?,谢谢!

网友(2013-11-01):
引用 网友A:
1.SIM900A GPRS 使用AT+CIPSEND发送数据,一次可以最多可发送多少个字节?

答:TCP 发送384字节不会被拆包 ...

你好我也同问,那个384K是在哪里定义的呢?

网友:
没有定义 我自己实验出来的

网友(2014-09-14):
这个还没测试过,标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