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7240AP有哪些可以替代的芯片啊?

楼主(2013-09-30):
用TA7240AP做了款音频功放,结果做好了才发现TA7240AP停产了,这个音频功放公司是准备批量生产的,所以现在只能找找TA7240AP有哪些可以替代的芯片(没停产的哈)。我在网上查了下,可替代的倒是找到一大堆可以直接互换和兼容的:
CD7240系列 D7240系列 HA1377系列 TA7240系列 uPC1230系列 AN7168 AN7169 AN7178 HA13001 HA13102 HA13108 HA1392 HA1394 HA1398 KA2211 M51601L (TA7241/AP TA7271P功能同但管脚顺序相反) TA7270P ULX3777W uPC1177H uPC1185H,但是发现大部分也都停产了,只能看看论坛里有哪位见多识广能给推荐一款哈,谢谢啦!

网友:
TA7240AP是多老的芯片呀!二十几年前的芯片了,以前常用在磁带的收录机上的。

网友:
现在暂时没有PIN TO PIN的芯片吧,有可能是TA8210(记不清了,只记得是TA821x)。这个芯片也不好买。

网友A:
常用的替代芯片是TDA2616,只有8个引脚,能代用,但不是PIN TO PIN的

网友B:
为什么非得要7240?几块钱的东西,难道LM1875.1876之类的复杂过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非得要7240?几块钱的东西,难道LM1875.1876之类的复杂过它?

电压不符合要求,TA7240是立体声功放,最高只能用18V(我印象中..)的电压,主要用在12V供电的功放中;LM系列大部是高电压的,而且LM1875是单声道的,要用两个;对已制成的PCB不是方便。

网友C:
TDA2006 2009吧,也是18V单电源立体声OTL,元件少,管脚也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TDA2006 2009吧,也是18V单电源立体声OTL,元件少,管脚也不多,

我做的是单电源12V供电的,输出功率要求10W以上,TDA2006和TDA2009估计做不到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符合要求,TA7240是立体声功放,最高只能用18V(我印象中..)的电压,主要用在12V供电的功放中;LM ...

是的,我这边供电只能提供12V同时要求输出功率也比较大所以这个就限制住了很多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非得要7240?几块钱的东西,难道LM1875.1876之类的复杂过它?

LM1875在12V供电时输出功率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替代芯片是TDA2616,只有8个引脚,能代用,但不是PIN TO PIN的

TDA2616在12V供电时输出功率不知道有多少哈?我这边只能提供12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TDA2616在12V供电时输出功率不知道有多少哈?我这边只能提供12电源。。。  ...

TA7240是5.8W双路功率,TDA2616也差不多(带4Ω负载);另外可参考下TA8216,这个功率要大一些。就是不知道管脚是否和TA7240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7240是5.8W双路功率,TDA2616也差不多(带4Ω负载);另外可参考下TA8216,这个功率要大一些。就是不知 ...

我看TDA2616带的都是8R的喇叭啊,不知道能不能带4R的?如果带4R的那么负载的功率是不是可以大点?TDA2816在12V电源时貌似输出功率有点小,应该都不到4W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TDA2616带的都是8R的喇叭啊,不知道能不能带4R的?如果带4R的那么负载的功率是不是可以大点?TDA2816 ...

TDA2616是可以用4Ω喇叭的,只是发热量大一些。要注意散热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A2616是可以用4Ω喇叭的,只是发热量大一些。要注意散热就可以的。

不知道TDA2616停产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TDA2616停产没?

目前还没听到停产的消息。

网友D:
为什么不用TDA7377

网友E:
好像TA7270P可以直接替代,但是否停产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TDA7377

不知道TDA7377全新原装的价格多少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TA7270P可以直接替代,但是否停产不清楚。

问过了,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还没听到停产的消息。

我打听了一下,也停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TDA7377全新原装的价格多少哈?

淘宝价6元左右。车载音响用的,应该不会在短期内停产了。

网友:
如果是为了量产,找还不如换,很多新的电路,外围简单,性能也好很多,改了不后悔!

网友:
对运放没有研究,飘过学习学习

网友:
12V供电的汽车功放芯片一大堆。或者考虑下数字功放吧,散热省事不少。

网友:
TDA7266也可以,7w+7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