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erilog的组合逻辑使用方法

楼主(2013-09-30):
类似C语言中

if((addh>=0x01)&(addh<0x20))

data_out[0]=0;
else
data_out[0]=1;

在Verilog怎么描述呢

网友:
assign data_out[0]= (addh>=0x01)&(addh<0x20) ? 0 : 1;

网友A:
在always @(* )里面做;或者在?:三目里面使用assign来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lways @(* )里面做;或者在?:三目里面使用assign来赋值;

是在在always @(* )里面做,不熟悉CPLD,刚学

楼主:
搞定了并下载运行了第一个程序,这货跟C语言真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并下载运行了第一个程序,这货跟C语言真像。

最好不要用>=或者<=运算符,可能占用很多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