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参数的宏定义这样声明编译报错,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3-09-30):
keil c51中我定义了一个带参数的宏如下:
#define ON   1
#define OFF  0

#define BUZZER(a) if(a)  P2^0 = 1;\
                  else   P2^0 = 0
编译后提示我
key.c(6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key.c(6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else'
key.c(6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我这个定义在PICC中没有问题啊

网友:
没用过这么复杂的.

网友:
P2^0 = 0
忘了分号了。

网友A:
用sbit先声明一下变量,比如sbit LED=P2^0,然后在用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sbit先声明一下变量,比如sbit LED=P2^0,然后在用宏

正解。
51中不能直接这样访问 :P2^0

另外你这个宏最好大括号加上,要是你的宏是这样的形式就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解。
51中不能直接这样访问 :P2^0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