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RT-Thread中源码的问题

楼主(2013-09-30):
在RT-Thread中的代码中有下列一段
#ifdef __CC_ARM
extern int Image$$RW_IRAM1$$ZI$$Limit;
#define STM32_SRAM_BEGIN    (&Image$$RW_IRAM1$$ZI$$Limit)
#elif __ICCARM__
#pragma section="HEAP"
#define STM32_SRAM_BEGIN    (__segment_end("HEAP"))
#else
extern int __bss_end;
#define STM32_SRAM_BEGIN    (&__bss_end)
#endif
我用的是KEIL的编译器,我想请问为什么在源码中没有找到对__CC_ARM的定义呢?如果我想把源码直接移植到IAR编译器中需不需要对__ICCARM__定义呢?

网友:
__CC_ARM __ICCARM__都是编译器,不用用户自己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