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Keil uVision的逻辑分析仪功能

楼主(2013-09-30):
面对这样的界面调试程序,是不是很直观。
一边看代码,一边看波形,一边看变量。代码是你的实现逻辑,波形更直观,变量是数据流动。
Keil的uVision可以做到,8051和ARM都可以用,下面以8051为例子分享给大家。

在Debug的选项卡下,选择软仿真,其余不需要特别设置。
然后用CTL+F5进入Debug模式。

使用菜单或者工具栏打开逻辑分析仪UI界面。

先把要关心的信号对应的变量添加到watch窗口,好准备工作好了,下面开始加信号和设置信号。

用鼠标把信号从watch窗口拖到LA窗口即可,我把P1和P2各拖了2次,所以看到都有2个

P1.0波形的设置,选择bit模式,mask=0x01,shift=0

1.1波形的设置,选择bit模式,mask=0x02,shift=1
然后照猫画虎,你可以增加P1.3 P1.4等

P2当模拟量来观察,比如P2外接并行DAC,用这个很直观

P2的状态模式,类似普通LA的总线模式。

楼主:
ARM公司之所以收购Keil,我觉得他就是看中了Keil的创新精神,为MCU应用工程师提供便捷工具。
不过我觉得,ARM收购后,Keil的创新精神好像退步了,现在整天忙身于增加ARMcore的各家芯片的支持。

网友:
这个不错,顶一个。

网友:
可惜啊

IAR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好东西,一直没有用过,这下学习了

网友:
才知道keil有这功能,谢谢

网友:
才知道啊,学习了

网友:
图片挂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啊    哈哈哈 要是弄个文档就好,网速好慢的等半天

网友:
IAR路过~习惯了JLINK

网友:
要是实际防的时候也能用逻辑分析仪跟时间计时就好了

网友A:
图挂了。看不见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挂了。看不见鸟

图片挂了,我也不清楚咋回事
做个PDF的,看行不,

网友B:
实际仿真的时候也可以用。买keil的u link吧。

网友:
早起顶下。谢LZ

网友(2013-12-05):
引用 楼主:
ARM公司之所以收购Keil,我觉得他就是看中了Keil的创新精神,为MCU应用工程师提供便捷工具。
不过我觉得,A ...

这是肯定的,你买了东西肯定要为你创造价值才可以

网友:
这个功能不错 有时间试试

网友:
也不知道用在新出的单片机上好使不,回头试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能分析单个i/o口吗?比如PWM的输出

网友:
非常厉害 感谢LZ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仿真的时候也可以用。买keil的u link吧。

我试了,实际仿的时候不能用,逻辑分析仪显示的不对,jlink,ulink都不行。
UV3,UV4,还有UV5版本都试过,逻辑分析功能显示的波形与实际值不一致。
基本判断是keil软件的bug,与jlink无关。

网友:
能外接更好,记得很早以前用过的伟福仿真器,是支持逻辑分析仪的……不过现在的saleae也很便宜了

网友(2014-01-04):
LA只能够模拟仿真下使用,如果用JLINK或者ULINK,LA逻辑分析仪显示的波形不对

网友:
这个可以分析时间?

网友(2014-03-11):
引用 楼主:
ARM公司之所以收购Keil,我觉得他就是看中了Keil的创新精神,为MCU应用工程师提供便捷工具。
不过我觉得,A ...

楼主,如果碰到输入变量,这个逻辑分析仪貌似不能正确使用了吧。。
我用的jlink在线仿真,逻辑分析仪里添加的信号总是无效。。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keil原来还可以这么用,长知识了

网友:
那边有深入介绍keil仿真设置的文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