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坛友对MPU6050做了标定啊?这玩意儿温度稳定性不太好

楼主(2013-09-30):
如题:不知哪位坛友对MPU6050做过温度的标定啊?
这货的温度稳定性不太好。

我拿着吹风机对着吹,大概吹到了70度,陀螺X轴数据从280变化到400; 加速度计X轴从750变化到860。
我要求不高,只想要陀螺和加速度计零漂与温度的关系。

我百度了没有找到,谷歌的话,不知道关键词 .....太囧了!

网友A:
传感器自带温度传感器,文档里面也给了误差表。应该可以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自带温度传感器,文档里面也给了误差表。应该可以做做

这个误差表在哪个文档里呢?
我看RM和PS这俩文档,没发现误差表。

网友:
咦 刚刚特意去看了一下,真的没有,记得以前有的。

看到温漂参数是:陀螺20度秒 ,加计50mg。陀螺温漂严重的。

网友A:
他的温度分辨率达到0.002度,全范围线性度偏差1度。足够写个温度校准了,但是我的经验是,pcb形变使得6050焊盘受力导致的偏移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的温度分辨率达到0.002度,全范围线性度偏差1度。足够写个温度校准了,但是我的经验是,pcb形变使得6050 ...

不管什么导致的飘逸,全部当成温度引起了,然后做成温度为自变量的函数。
我今天测试了F4的浮点乘法,除法,开方,那叫一个神速,不管这个函数多复杂,处理器都能搞定。
问题是我没有标定设备......只能YY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管什么导致的飘逸,全部当成温度引起了,然后做成温度为自变量的函数。
我今天测试了F4的浮点乘法,除 ...

那你就配合内部温度传感器,用热风枪吹一次。记录一串数据,采回来做拟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配合内部温度传感器,用热风枪吹一次。记录一串数据,采回来做拟合吧。 ...

这不是坑我吗,吹风机吹怎么能把握温度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不是坑我吗,吹风机吹怎么能把握温度啊..........................

mpu6050自己知道温度啊!!里面有温度传感器,可以读出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u6050自己知道温度啊!!里面有温度传感器,可以读出温度。

你想啊,本来要记录20°时的漂移,但是手一抖,吹风机跟着抖,结果是温度到了19....

楼主:
汇报下情况,我在谷歌上找到一些MPU6050标定的内容,不过暂时还没有找到标定的拟合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u6050自己知道温度啊!!里面有温度传感器,可以读出温度。

我擦,我突然明白你的意思了!
最近烦心事比较多,脑袋不太好使了.

网友A:
哈哈,我过完国庆赶紧做一个,来个性能测试。手头有7-8个mpu6050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过完国庆赶紧做一个,来个性能测试。手头有7-8个mpu6050板子

你会不会把上位机的数据导入matlab?

网友A:
我会用C#直接生产excel和txt。导入matlab当然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会用C#直接生产excel和txt。导入matlab当然没问题。

我擦,那还是你做实验算了。我不会上位机。

网友A:
嗯。也不复杂,能为广大使用6050的同学做一点贡献。现在还没有性价比超越mpu6050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也不复杂,能为广大使用6050的同学做一点贡献。现在还没有性价比超越mpu6050的传感器。 ...

有进展了,我已经把数据导入了,但是还没有分组。
我不会用那些分组的命令,我打算自己用.m文件for循环写一个分组代码,将数据分为Gx,Gy,Gz,Ax,Ay,Az,Temperatue,然后再拟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也不复杂,能为广大使用6050的同学做一点贡献。现在还没有性价比超越mpu6050的传感器。 ...

我已经做完标定了,目前是,我拿着吹风机吹,加速度计算出来的角度变化不会超过 0.3° 。
发现MPU6050好皮实,吹的摸着都烫了,还没有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做完标定了,目前是,我拿着吹风机吹,加速度计算出来的角度变化不会超过 0.3° 。
发现MPU6050好 ...

哇,进度很快,能看一下陀螺仪的数据输出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进度很快,能看一下陀螺仪的数据输出变化吗

陀螺仪积分后的角度还没算出来,反正加速度计的校正效果还行。
我正在积分陀螺仪的数据,估计很快就弄好了,弄好了再把数据发上来。

对了,温度对陀螺仪(500°/s)的影响大概是 每升高10度,陀螺仪X轴输出数据减小38.
温度对陀螺仪其它轴(y z)轴的影响要比X轴小一个数量级。
还有个有趣的现象是温度对Y轴(加计和陀螺)的影响要明显小于对其它轴的影响。

网友:
这个不错,要做到优秀这个必须要考虑

网友B(2013-12-03):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做完标定了,目前是,我拿着吹风机吹,加速度计算出来的角度变化不会超过 0.3° 。
发现MPU6050好 ...

大神,能不能发下你的matlab拟合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能不能发下你的matlab拟合程序

你的大神号被封了,matlab拟合用polyfit命令

网友B(2014-01-08):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做完标定了,目前是,我拿着吹风机吹,加速度计算出来的角度变化不会超过 0.3° 。
发现MPU6050好 ...

温度传感器的adc值有问题啊?20摄氏度读出来-306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传感器的adc值有问题啊?20摄氏度读出来-30600

都说了你的大神号被封了。。。。

网友(2014-02-16):
MPU6050 受温度影响有那么大么?

网友:
楼主。。。我觉得挺搞笑的,哈哈,不过想想确实有必要标定一下,夏天一晒温度上升很快的

网友:
温度标定还是有必要做的

网友(2015-04-24):
引用 网友A:
哇,进度很快,能看一下陀螺仪的数据输出变化吗

大神啊,,,做出来分享下呗,,,万分感谢

网友:
我建议把震动也标一下。

网友:
Google搜索“mpu6050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有真相

网友:
都是在常温下用的,没试过高温环境!

网友:
温度标定,这个很难做好吧,每个芯片一致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