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5s时的小车是如何横向移动的?

楼主(2013-09-30):
这以后造智能车直接左右横移,有点太空步的赶脚哦
德国KUKA飞机装配柔性制造系统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g4NTMxNjU2/v.swf

网友:
好像是万向轮

网友A:
不是万向轮,看这个视频http://www.kuka-omnimove.com/de/ ... ove_application.htm
2:20这里,可以看到每个轮子的表面是由倾斜45°的小轮构成,而且前后轮方向相反。平移时,前后反向转动,就可以产生侧向移动的力量了

网友:
轮胎的胎纹是斜的,而且前后组倾斜的方向相反。
前后组反向转的时候,两个摩擦力应该是垂直的,纵向力相互抵消,横向力合成向一侧。
果然不是画画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万向轮,看这个视频http://www.kuka-omnimove.com/de/universal_transport_vehicle/youtube_teaser/omn ...

3Q,资料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