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启动,装系统,PE读不出我的C盘了,而且我的D盘和F盘也

楼主(2013-10-01):
电脑系统被我弄坏了,U盘启动,装系统,进入PE后读不出我的C盘了(只有一个出场时内部100M的,我自己的那个30G的C盘连盘符都没显示),而且我的D盘和F盘虽然有显示盘符却不能读了,但f盘可以读盘。我磁盘里还有我这几年的文件呢,现在这个情况要备份的话该怎样弄,求大神指点。

网友:
把硬盘挂到其他电脑上试试。

网友:
可能是硬盘的扇区坏了。

网友:
如果ghost软件能识别到磁盘的话建议先做个整个磁盘的镜像,不是分区的镜像。把镜像保存好,然后再用DiskGenius等工具对原盘做一下分区修复什么的。如果操作出了问题,还可以用之前的镜像恢复,保险一点。

网友:
分区表坏了吧,修复一下看看

网友A:
我的老爷机根本就不能 U盘启动,光驱也坏了,找修电脑的装系统一次20人人民币

网友B:
需要设置硬盘的启动模式,默认可能是AHCI,这个模式下PE一般不能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设置硬盘的启动模式,默认可能是AHCI,这个模式下PE一般不能识别

要是ahci不识别是一个盘都看不到的

网友:
c盘是不是ntfs

网友:
如果是FAT32,微软有文档的,你可以试着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如果闲麻烦就用数据恢复软件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老爷机根本就不能 U盘启动,光驱也坏了,找修电脑的装系统一次20人人民币 ...

硬盘拔下来接到有光驱的电脑上装系统,装完再拔下来装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