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X2n地址重复问题,

楼主(2013-10-01):
我网上下载一份FX2N的内部元件地址,看到有些地址重复,如1a和7a.7b中的起始地址0000H的地方。不知道大虾怎么看呢?

楼主:
没人顶,自己顶。期待高手。

网友:
跟51的bdata区是一个意思吧

楼主:
51单片机片内数据存储区如附图:

和PLC的还不太一致。

网友:
1A和7A的地址实际是一个,只不过1A重点是每个的对应,7A是概述而已,你看1A后边有标注S Y之类的寄存器类型!

网友:
一个是字节寻址,一个是位寻址,

楼主:
我举个例:1a的前 0000H---007CH 表示完了 S0--S999
7a  中;          0000H---03E7H  表示S0--S999
我不明白是,地址有重复,怎样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