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频地线问题、整形电路

楼主(2013-10-01):
用stm32f103vet6来测频率,可以测得很准确,整形电路是用LM6172运放搭的,1K以下是用测周期(利用计数器计时原理);换比较器整形后,通过示波器看出波形很漂亮,
但是只有输入是方波时才会准确,输入是三角波跟正弦波误差很大,如测量2.356K  ,方波输入可以测得频率是2.357K,但是三角波跟正弦波输入就误差很大大概是2.8K多,我用示波器的地夹到信号源的地后,误差变小,大概2.4K左右, 地线问题吗 图片如下:

我把信号源夹子直接夹在PE0(计数器输入端),跟开发板地,三种波输入测量就不会有误差,我用信号源地接个杜邦线在接到板子上的地,测频就有误差了,还挺大的,地线长度问题吗,如下图片所示,

不懂得解释了,求原因,对于信号处理电路来说,地线是个重要东西,该注意哪里具体问题呢

楼主:
就是地线干扰问题,采用迟滞比较器,可以降低信号波动对于整形的影响,这个具体反馈电阻大小要根据实际情况调节!

网友A:
方波没误差小,三角波跟正弦波误差大,正好就说明存在不小的干扰 ,只是因为方波的幅值是跳跃的,干扰对它整形后的波形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波没误差小,三角波跟正弦波误差大,正好就说明存在不小的干扰 ,只是因为方波的幅值是跳跃的,干扰对它 ...

是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用迟滞比较器调节触发高电平范围就可以去除干扰影响,但是我更想知道怎么减小干扰呢......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