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支持哪些版本的linux系统?

楼主(2013-10-01):
IBM T42无法用U盘启动linux系统,系统提示CPU不支持。怎么解决?T42支持哪些版本的linux系统?

网友:
唉,可以装低版本的,高版本的往往需要CPU支持PAE(物理地址扩展),
比如ubuntu11.10以下,Linux Mint 13以下,
fedora貌似最新版本也不需要PAE支持
还有win7不需要PAE,而win8 PAE支持是必需的

网友:
Debian吧,linux内核只是放弃了对i368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