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以前在公司依照实物画的一个MOS管测试仪

楼主(2013-10-02):
多年前曾经在一家美资功放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对一台MOS管测试仪比较好奇,找了个机会给拆了,根据实物画了图,东西是老美设计的一个工厂内部测试用的冶具,用于对MOS管的筛选,发上图,大家看一下,也不知道有没有画错,时隔多年了。

网友:
是抄板吗

网友A:
运放部分可能有错误。

网友:
看不懂,能详细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部分可能有错误。

我是依照实物画的图,错的可不能说没有,感觉应该比较小,当时还仔细核对过的。

网友:
收藏了,貌似暂时用不到。

网友:
主控是 NE555

网友B:
个人推测。

网友:
这个是测量MOS管的放大倍数吗?不太理解555电路之后的接口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依照实物画的图,错的可不能说没有,感觉应该比较小,当时还仔细核对过的。 ...

请仔细看看,第二个运放肯定不对。否则电压表怎样显示呢?

网友:
手机上的,看不清图,我也正给mos的封装厂做自动测试仪,核心是一台电桥和一个有点麻烦的切换板

网友:
做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推测。

据我回忆,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错的,当时我也纳闷过这个地方,还特意核对过,顺便说一下,那个显示的表头用的是一个电压表,不过他把里面给改成mV档了。

网友:
测试的什么内容呢?把两只脚短路了

楼主:
工厂内部称测试MOS管的内阻,测试一致性。

楼主:
随便画了一个板子,准备丢给PCB厂家打个样回来测试一下再说了。

网友:
等楼主消息,这玩意拿来做管子的筛选确实不错

网友:
这才是良心呢。哈哈。谢露珠!

网友:
有   图示仪  专门测mos管的曲线波形的,

网友:
不知LZ把这个东西做好了没~~~~~~~~~~~~~~

楼主:
PCB已经发到工厂打样了,还没有回来

网友:
期待楼主的测试结果

网友(2014-01-16):
PDF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