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实时操作系统raw os详细特性

楼主(2013-10-02):
该献的血还是要献的。你不献他不献。难道让我去献? --- 出自坛友:lovejp1981

网友:
宣传有些过了吧?确定能做到0US么?一条指令都没有/?

网友:
给的网站还打不开。。。唉

楼主:
只要小于0.5us,就可以近似的认为是0us。 0us 并不等于0。比起很多rtos这块什么都不做要好。
www.raw-os.org  打不开?你网络坏了吧?

网友A:
有点夸张,做程序的应该很严谨才对,还是接近0us比较合适!

楼主:
to 5 楼
ucos 3 的宣传是zero interrupt disable time ,只准老外打这个广告,不允许国内的rtos打这个广告?

网友:
务实,再务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5 楼
ucos 3 的宣传是zero interrupt disable time ,只准老外打这个广告,不允许国内的rtos打这个广告? ...

ucos3似乎已修正了这种说法。再说他们的说法本就不准确。

网友:
看来楼主不允许人说这个的不好了。好吧,这个rtos不错。以后发扬光大了再用

楼主:
raw os 已经研发2年时间,因为起步比ucos晚,所以在推广上是不利的。但是内核特性是超越ucos 2 和ucos 3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raw os 已经研发2年时间,因为起步比ucos晚,所以在推广上是不利的。但是内核特性是超越ucos 2 和ucos 3的 ...

过完节,好好看下代码,对mpu相关的还是蛮感兴趣的,好像也支持多对象的挂起,功能上具有了现在流行os的基本所有功能,希望不要虎头蛇尾。也帮顶下!

网友:
看了介绍真的很不错,希望后边项目能够用到

网友:
只是个小型内核吧
现在小型RTOS越来越多,选择也多,主要还是稳定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raw os 已经研发2年时间,因为起步比ucos晚,所以在推广上是不利的。但是内核特性是超越ucos 2 和ucos 3的 ...

能否说一下怎么判断“超越ucos 2 和ucos 3”的??或则怎么判断一个操作系统的优劣??我一直很好奇这个。

楼主:
1 内核功能的比较
2 实时性比拼,实时性主要体现在内核最大关中断时间上,其次是任务最大延迟。
3 稳定性
4 移植广泛度

网友:
0.5us. 不知道开销多大

楼主:
raw os 的内核吸收了segmented 中断架构和unified 中断架构的优点,形成了hybrid 中断架构。内核最大关中断时间稳定在20行左右汇编,取决于编译器,这些汇编访问内存次数应该在5次左右,所以速度很快。
raw os 的内核内部杜绝采用动态内存分配,保证了api时间的稳定性。内核的算法经过很多次的优化,很多算法,比如tick算法等都和ucos 3比较过,占优。
ucos 3 的内核最大的败笔在于mutex,它的mutex不支持动态优先级逐步还原,一个任务经历过两次优先级翻转后,此时,ucos 3 mutex 算法不能有效解决优先级反转,以及改变任务优先级的api会犯错。
目前支持mutex 动态优先级逐步还原的内核有t kernel, linux, raw os 等。

网友:
这么优秀的国人开源系统,不顶过意不去,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夸张,做程序的应该很严谨才对,还是接近0us比较合适!

应该叫低于1uS更合适吧。。

网友:
有没有人用过呀。

网友:
对各种小型操作系统已经麻木了

楼主:
麻木归麻木,外面使用的基本都是老外的rtos, 国内的rtos都靠边站,要改变这结果,总要有清醒的人去干这事。

网友(2014-01-24):
对Raw OS中的空闲任务中的,Fsm Hsm状态机部分感兴趣。

网友:
支持国产开源了

网友:
支持国产开源系统,不过最喜欢CoOS,简单高效,最适合M系列.

网友:
先要稳定性。
再是实时性
再是移植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小于0.5us,就可以近似的认为是0us。 0us 并不等于0。比起很多rtos这块什么都不做要好。
www.raw-os.org ...

这个网站真难进啊!!

网友:
Raw-OS引领下一代RTOS演化

RT-Thread | 启动下一代RTOS演化

挺有意思的

网友(2014-06-30):
引用 楼主:
raw os 的内核吸收了segmented 中断架构和unified 中断架构的优点,形成了hybrid 中断架构。内核最大关中断 ...

你说的mutex动态优先级逐步还原,是说手动改变任务优先级的话应该考虑mutex造成的优先级继承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