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怎样申请IC样片

楼主(2013-10-02):
请教各位怎样申请IC样片

网友:
论坛搜搜 百度搜搜就行

网友:
去官网注册一个ID号,然后就可以申请了。

网友:
样片申请政策

各大半导体政策不一样,但基本都能查到
如果查不到,可以发邮件询问

高度建议楼主严格遵守各半导体公司的样片申请政策

网友:
最好申请的当然属TI公司,先注册一个号,然后申请样品,填好地址什么的,提交,然后坐等样片

网友:
TI便宜的都能申请,一次不超过20、40、50刀(学校、老师or公司、大公司)。类型不一样分开来申请。三种类型芯片分三批次每次一片的成功率远高于一次申请。
ADI需要打电话确认,而且提供样片的芯片都是指标中上等的,低端芯片一般反而不提供样片。个人认为样片服务最舒服的。
maxim申请从来不会拒绝,就是不给你快递单号。
linear样片从来看心情,有时候换个封装就批准了,同样不给快递号。

以上纯属个人梦话,请勿当真

网友:
TI的直接就说咱公司不行,申请不了。只能采购,研发性样品采购人员都嫌烦。

网友:
我申请TI的,TI还来个电话,申请linear的,电话都不打就直接发了。

楼主:
太无奈了,好不容易注册完了,到申请样品的时候说要公司的邮箱才可以,当时注册的时候用qq的

网友:
也可以试试比较大的分销商、代理或办事处,当然这类方式不稳定,不利索,偶尔成功。

网友:
TI上有,注册一个账号就行了.

网友:
试着申请Ti芯片,不能填写手机号码,请问各位是什么问题

网友:
提到申请TI样品我就来气;前前后后一共申请了10来遍。上海代理那边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说你申请不成功。
TI的上海代理太变态了。从那以后凡是我负责的产品都不用TI的CHIP.N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