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速连续采样 数据如何存储? 4MB/s×30分钟≈7GB

楼主(2013-10-02):
学生一枚,电子入行不深

目前在做软件接收机相关课题研究,需要将天线收到的信号下变频后采样保存,之后在电脑上离线解算

下变频后的中频信号中心频率4MHz,带宽2M,采样率16MHz,位数2位,压缩后一个字节存储4个采样结果,也就是4MB/s的数据生成速度

每次采样最多需要支持30分钟,算下来文件得有7GB多

查到老外的做法主要是实时传到电脑上,用CY68013,电脑上写个上位机接收,再写文件到硬盘。目前我这需要离线保存,没有在现场使用电脑的条件。

我的想法是用U盘或SD卡存储,这样存储量够大,也方便实验后数据导出。U盘写入速度没问题保证,SD卡的话就得Class10的了。

问题来了:若使用U盘,得用带USB HOST 的单片机 还得是高速USB 请教各位高手,有哪些型号能用?STM32行吗?
                或者外扩USB HS的控制器,比如CH378之类的,还有别的选择吗?

                若使用SD卡,SPI模式的貌似达不到4MB/s速度吧,得SDIO口的,有哪些型号的单片机推荐下?
                或者MCU总线与SD卡控制芯片相连,由专用控制芯片写SD卡,有哪些片子能用?找到日本的TE4300,但手册只有日文的,比较蛋疼

不知道这两种方案那种方便些

另外大家在高速采样结果保存方面用的那种解决方案?能否给小弟参考下?

在此不胜感激 谢过各位大侠了

网友:
我们的嵌入式系统板卡直接带硬盘的,写入速度完全不是问题。

网友A:
GPS解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解码么

是啊 做GPS软件接收机 网上开源的是USB实时传电脑的 我这得离线先存下来 不知道怎么存储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 做GPS软件接收机 网上开源的是USB实时传电脑的 我这得离线先存下来 不知道怎么存储合适 ...

求开源的地址或资料,
找个带SATA的芯片,如OMAPL138~数据直接写到固体硬盘去~软件难点
或者FPGA+USB2.0 直接就搞定~

网友C:
stm32很难达到这个写入速度
可以考虑用更高速的arm来做
或者fpga+8g sdram,不过软硬件成本都很高,不划算(好处是能够适应以后更高速的场合)
或者stm32f4+并行接口flash以实现快速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很难达到这个写入速度
可以考虑用更高速的arm来做
或者fpga+8g sdram,不过软硬件成本都很高,不划算( ...

以前考虑过并口写Flash 但往上面移植文件系统这块有点恐惧 并且采样后往电脑上传也是个问题 得传很长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开源的地址或资料,
找个带SATA的芯片,如OMAPL138~数据直接写到固体硬盘去~软件难点
或者FPGA+USB2.0  ...

选方案我想尽量现成的 硬件难度倒不怕 就怕软件移植这块 本身原理不懂,出问题就一头雾水了

我找的叫GPS1A_Sampler 是USB的 网址忘了 你加我QQ吧 传你 1 O 4 8 I l 6 7 I

你也做这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方案我想尽量现成的 硬件难度倒不怕 就怕软件移植这块 本身原理不懂,出问题就一头雾水了

我找的叫GPS ...

已加,我没有做过这个·
你可以找那种带差分对的PFGA,Cyclone V 系列应该可以。做个SATA,直接访问固态硬盘,也可以用IDE的硬盘,引脚多,但难度比SATA低很多,把硬盘当数据盘,不要文件协议,直接读写数据就OK
最后使用USB2.0 可以把数据传到电脑上,软件直接分析~可以参考下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做GPS软件接收机 网上开源的是USB实时传电脑的 我这得离线先存下来 不知道怎么存储合适 ...

我们用的2G的采集卡,插了四条8G的内存

在matlab上跑的算法

楼主(2014-11-08):
好久的帖子了,自己回答一下。
一些类似的软件接收机产品都是USB上传PC的,现在有的用上3.0了,更快。做离线的1大多用固态硬盘,但整机的体积很大,前面离线的可以做的很精巧。
外扩U盘或SD卡没怎么见到,可能是方案开发不方便吧。

网友:
支持USB2.0 高速的就可以。芯片方面,M4内核的很多都带USB2.0高速,比如STM32F4系列和NXP LPC43系列。具体的你可以到他们官方查看一下。

网友:
用U盘少,是因为U盘插着,不是很可靠。况且现在64G以上的高速U盘价格也不低。SD卡的话,也一样是价格问题。大容量的存储还是用移动硬盘或者固体硬盘方便(虽然固体硬盘价格也挺高的)。

网友:
用带SATA口的ARM就行了,i.MX6或者全志A20。

网友:
用带SATA口的ARM就行了,i.MX6,我们测过过,实时写入速度达到20M是没有问题的。上次一个客户在电力上的,用他来做波形存储。
录播仪

网友:
这个数据量也不算特别大,usb传输应该搞的定

网友:
上个8g的sd卡用 sd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