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单片机 cpu处理的是什么计算,可以详细说下嘛

楼主(2013-10-03):
(无正文)

网友A:
算术运算,逻辑运算,详细的可以看指令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术运算,逻辑运算,详细的可以看指令集说明

比如写P1=0x00 转化为hex后是什么,hex写到单片机中是什么,上电后如何读取,指令P1如何由rom中到cpu再到io寄存器的 晶振输入到了单片机中的哪个部分,具体起什么作用

网友:
楼主找本计算机组成原理看一下,这些光说很难说清楚的。

网友: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计算机组成原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写P1=0x00 转化为hex后是什么,hex写到单片机中是什么,上电后如何读取,指令P1如何由rom中到cpu再到 ...

此人离外行还差十万八千里。

网友:
星爷:以你的智商,我很给和你讲清楚。

网友:
里面涉及到一大堆数字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人离外行还差十万八千里。

+65535
字数补丁

网友:
这是只学C,C++的后果.

网友:
现在速成MCU的人都不关心这些了,不过这些DD上学时都是会讲的,详细的内容可以看张毅刚编写的51的书,大致是三个步骤: 取址 -》译码 -》执行,这些DD书上都有,与其在这里天马星空的问,不如认真先看看书

网友C:
一般来说,单片机的CPU能处理他支持的所有指令.
你可以看下,对应单片机的指令集.

PS:现在技术发展,有时指令会被分解成几个更基本的指令,CPU处理这几个基本指令,等同于处理这一个指令.

网友:
LZ有功夫的话折腾一下NIOS,自己搞个外设,对单片机的了解会深刻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单片机的CPU能处理他支持的所有指令.
你可以看下,对应单片机的指令集.

顶你,很多人尽说风凉话,或者眼高手低不屑回答。
国外很多大学是有个实践项目叫学生用分立元件建立一个计算机系统。就看到很多学生用三极管,继电器,数字门电路等等做出一台带简单人机界面的计算机系统。相比之下,我们学习知识的深度都显得太浅。
一般单片机分很多大块,比如说布尔处理器,加法器,减法器等,具体到里面是一些逻辑阵列,也就是数字门阵列。有些高级一点的还带有乘法器,以前还分析过乘法阵列,太久没用就忘记了。
其实楼主不用纠结,要细分起来真是太多知识了,我觉得楼主可能没怎么玩过数电,有玩过就大概知道什么回事了,也就不会想知道更多细节了。除非楼主要跟IC行业打交到,否则一般是不需要了解可编程芯片的具体实现电路的,这也就给楼主指明了方向——集成电路设计 类的书里会有答案。
手机码字真蛋疼,这就不多说了。

网友:
二进制运算

网友:
多看点书什么都会了  微机原理  单片机教材等

网友:
看看微机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人离外行还差十万八千里。

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写P1=0x00 转化为hex后是什么,hex写到单片机中是什么,上电后如何读取,指令P1如何由rom中到cpu再到 ...

P1=0x00转化后就是一条机器指令,这条机器指令被放在FLASH的一个绝对地址中(编译完了就不会变了),当CPU读到这条机器指令的时候就会解码成对IO口的操作。
CPU的执行过程是一条一条的向下执行,遇到跳转则跳转到对应地址执行当前地址内的机器指令(可以写个程序仿真看一下)
上电后首先要复位,就是把各个模块初始化一遍,然后就从0X00地址开始执行程序(有的单片机可以设置复位后的起始地址,如AVR从BOOT区开始执行)
“指令P1如何由rom中到cpu再到 ”已经解释,这条指令会被编译器编译为机器码,下载到FLASH,然后CPU会对其解码,解码成相关操作

网友:
不考虑时间,只要能编程出来,想怎么算就怎么算

网友:
其实我也不懂CPU真实构造,也只是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单元组件。但它是能“读”懂指令的单元。
我在其他网站上看见过外国专家,用继电器搭配成8位CPU的图片,那才叫懂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