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植入地图精度的问题

楼主(2013-10-03):
本人手头有一片uBlox打算做个GPS防盗追踪系统,但是在测试中发现一个问题,我获取到定位经纬度坐标后植入地图后发现定位不准(差那么几百米),然后我用手机定位测试发现两个经纬度基本一致,然后打开手机百度地图,定位却很准确,也就是说定位数据肯定是没错的,我就在想是不是地图里面有猫腻,不知大家在做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另外不知大家用的是什么地图工具?

网友:
国内的地图都有随机偏移,规定就是这样的。

网友A:
偏移是可以修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移是可以修正的。

如何修正呢?

网友:
有修正表,你可以找找。

网友:
修正,之前是有听说过,楼主找到了分享下

网友B:
mark!楼主gps使用浮点还是整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rk!楼主gps使用浮点还是整形?

浮点?度分格式的吧  度分格式和度分秒格式都试过 一样的

网友:
好吧,这个得专们研究啊

网友:
各位用GG手机地图的朋友会发现两种情况,1.在使用GPS定位时不准确,2、标注的同一点在地图和卫片切换时会出现偏移,特别版本老点的更严重,通常的偏移是800米左右。3.0版的已经做了不少的改进,今天就分析一下出现偏移的原因。    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禁止使用真正的坐标进行定位或导航,用于导航定位的电子地图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核准,并由国家测绘局加上偏移量才可发行。偏移量是非线性的,对于某些地区可能有较大的偏移量,某些地区也会做到完全吻合。地图的偏移    下面我们通过几个实例来说明地图的偏移    下图是Google手机地图GPS定位截图,由于国家对外国厂商涉足地图行业的要求更加严格,所以通过GPS定位时,虽然有明确的定位点,但是需要标出大体范围进行补充。下面是将google卫片上标注的点切换到google地图上产生的偏移: 下图是在google地图上标注的广州白云山上几个重要的点。 下面是将这些点切换到卫片上的效果 下面是地图上标注的点和卫片上标注的点对比图 从上面三张图可以看出,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偏移是还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再来一张范围大点的地图(黄色为google earth的正确位置,蓝色为google地图的偏移点) 再来一张全国的(黄色为google earth的正确位置,蓝色为google 地图的偏移点) 从上面的图形不难看出:1、全国的地图偏移是一种非线性的,没有按照某一个距离和角度进行偏移;2、在一个相对小的区域偏移的方向和距离大体一致,但是不具有线性关系。 经过偏移处理后的地图是不能用来导航跟定位的,所有在导航软件和服务器端的地图中,需要安装校正的插件,这个插件应该是由国家测绘局给的,这也是为什么导航仪能准确判断位置的原因

网友C:
国内的地图是火星坐标系,人为的加入非线性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内的地图是火星坐标系,人为的加入非线性偏移。

那用谷歌地图也会这样呀 我试过 高德地图的偏移误差大概是100米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谷歌地图也会这样呀 我试过 高德地图的偏移误差大概是100米左右

所有在国内发行的地图都会强制火星化。Google Earth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相关知识可谷歌 火星坐标系 得到答案。
http://www.foooooot.com/club/4/topic/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