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做了个双目视觉的板子,真心慢啊

楼主(2013-10-03):
上次借鉴px4做了个光流模块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5773-1-1.html

后来想玩双目立体视觉,就又做了个板子,不过f4做这个真心吃力,匹配一帧图像要好多秒,根本没有实时性,以后还得学学高端处理器了。

网友:
高级玩意,不懂帮顶

网友:
相当不错的想法,这种东西估计还得dsp来

网友:
微控制器用错了场合

网友A:
px4flow的代码你跑了没,效果咋样

网友B:
合图 就是慢了点吗? 会不会是你算法问题呢?
那你要多快速度 需要DS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x4flow的代码你跑了没,效果咋样

没跑过,暂时还是用自己写的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图 就是慢了点吗? 会不会是你算法问题呢?
那你要多快速度 需要DSP吗? ...

也可能是算法问题,我用的算法比较低级

网友B:
图像处理 最优效果的算法 并不一定是最好的算法,一要效率,二才是效果。
二个摄像头 能有什么效果,还不太明白.立体感? 还是扩大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像处理 最优效果的算法 并不一定是最好的算法,一要效率,二才是效果。
二个摄像头 能有什么效果,还不太 ...

双目立体视觉,感知深度,测量障碍,避障

网友:
这种程度的运算。。。最好还是上ARM吧。。。
不过跟算法肯定也有关系的,本科参加比赛用的dm642,做图像发现速度明显不给力(算法优化得不是很到位),后来降低分辨率才勉强能用

网友:
先做好图像识别吧 一步步来

网友C:
代码都是自己写的,没用上OpenCV之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代码都是自己写的,没用上OpenCV之类的吗?

这个我也想知道,有没有用到openc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码都是自己写的,没用上OpenCV之类的吗?

没用opencv,opencv不支持单片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opencv,opencv不支持单片机吧

OpenCV支持ARM Linux.

网友:
到处是强人啊

网友D:
试试cubieboard 2,300来块钱,双核a7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cubieboard 2,300来块钱,双核a7

忒贵了,买不起啊

网友E:
看来楼主没有认真研究PIXHAWK的东西,
他的那个光流模块可以运行在250HZ是有条件的,
因为250HZ下图像大小只有64X64,
他的摄像头支持裁剪,
你做双目视觉的话,内存够用?
考虑过扩展SRAM没?
32位的CORTEX核心可以一次处理4个8位数据,
楼主是否使用了这样的优化?
等你的好消息,关注中。。。。。

网友:
我是来学习代码风格的。

网友:
不懂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楼主没有认真研究PIXHAWK的东西,
他的那个光流模块可以运行在250HZ是有条件的,
因为250HZ下图像大小 ...

pixhawk的代码我确实没看,但是文章看了好多遍,250hz是bin4模式下才可以的,图像大小不是64*64,是188*120,原作者在188*120的基础上只取了中间64*64像素。
250hz还有个问题,就是自动曝光。如果不适用自动曝光,在光照条件不好时,图像非常暗,根本没法提取特征,而如果使用自动曝光,只有在光照很好的时候才能达到250hz,当光照较暗时,曝光时间会自动延长,这样实际帧率会降低很多。
那个优化我也看到了,但是目前没有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楼主没有认真研究PIXHAWK的东西,
他的那个光流模块可以运行在250HZ是有条件的,
因为250HZ下图像大小 ...

双目视觉的话,因为图像分辨率很低,所以f4的ram还是够用的,也考虑到扩展sram,但是现在主要问题是速度而不是内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双目视觉的话,因为图像分辨率很低,所以f4的ram还是够用的,也考虑到扩展sram,但是现在主要问题是速度 ...

试试超频看看,看看能不能400MHz,
我一直打算用STM32F4做双目光流和测距呢,先观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超频看看,看看能不能400MHz,
我一直打算用STM32F4做双目光流和测距呢,先观望中 ...

试试倒是可以,但不是长久之计,也想换换其他处理器了,这两年就用stm32了,没啥进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目视觉的话,因为图像分辨率很低,所以f4的ram还是够用的,也考虑到扩展sram,但是现在主要问题是速度 ...

换单板A8行不行?

网友(2013-12-05):
stm32f407--双目视觉

网友:
楼主搞得好高深啊!!厉害!不明觉厉

网友:
1) 更改算法。光流法效率很低,不要用。
2) 降低图像分辨率。

网友:
有机会我想试试这个算法直接嵌入FPGA.........

网友:
都是高级货,连这些算法都没听说过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跑过,暂时还是用自己写的算法

是不是代码的效率低,PX4应该没问题吧,他的也是407啊

网友:
支持楼主,好东西总有人先尝试的。

网友:
stm32f407--双目视觉,,关注下,,个人认为,撸主评估工作没做好,还是考虑A的芯片吧

网友G:
PX4开源之后,好多人都在尝试着山寨。楼主直接自己做双目了,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PX4开源之后,好多人都在尝试着山寨。楼主直接自己做双目了,牛逼~

px4 的光流模块已经山寨完了,后面才做的双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代码的效率低,PX4应该没问题吧,他的也是407啊

立体视觉要逐个像素匹配,时间太长

网友G:
引用 楼主:
px4 的光流模块已经山寨完了,后面才做的双目

楼主好高效,不知道你的Optical Flow模块测速效果如何?

网友:
ARM其实还是个高级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高效,不知道你的Optical Flow模块测速效果如何?

照度充足的时候还可以,光线不足就比较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度充足的时候还可以,光线不足就比较差了

牛逼

网友:
这个貌似应该用FPGA或者DSP吧,F407处理一个摄像头还勉强凑合

网友H(2014-04-02):
双摄像头楼主是交替采集左右两帧吗?
光流是匹配先后两帧,双目是匹配左右两帧,照理来说时间复杂度相当,为何效率上双目差这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双摄像头楼主是交替采集左右两帧吗?
光流是匹配先后两帧,双目是匹配左右两帧,照理来说时间复杂度相当, ...

处理的点数量上差很多,光流不是所有点抖处理,而是只处理几个特征点,而立体视觉匹配了所有点。如果也知匹配几个特征点的话,应该差不多

网友I:
楼主请教一下  ,px4的光流最后输出的数据是不是跟鼠标的类似,输出位移是以自身为方向的,摄像头转动的话,测出的位移坐标也要跟着转动?

网友:
STM32,不适合做这个,建议用DSP,TI的DSP有arm+DSP+协处理器集成一块的, 性能强劲。  这里推荐一块DM6467T

网友:
不懂。。。只知道视觉传感器,蛮贵的

网友:
支持一下,我已经很落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请教一下  ,px4的光流最后输出的数据是不是跟鼠标的类似,输出位移是以自身为方向的,摄像头转动的话 ...

光流输出是以摄像机坐标系为参考的,跟你说的意思差不多

网友(2014-06-10):
楼主对图像识别有了解吗?想交流一下

网友:
3D的显示,好高大上啊。貌似计算量大,stm32哪能处理的过来。

网友:
牛人做的是越来越牛了,都开始光流了

网友:
3D的显示,好高大上啊。计算量大哦

网友:
张博好腻害。。。我还在慢慢撸光流

网友(2014-10-16):
能否请您加下我的qq296498916,专业是学材料但对单片机特别感兴趣,一直在学习,想用stm32f429+mt9v034做双目视觉,但水平不够,想请求指点,谢谢

网友:
要顶多少次楼主才会理我啊。。。555.。。

网友J:
就在帖子里问您几个问题吧。。
1.mt9v034输出的是bayer格式,图像处理需不需要转成RGB?
2.摄像头做了标定吗?还是直接用?用不用担心畸变?
3.摄像头用的是快照模式吗?
期待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
没有gpu别拦这个活

网友:
cortex-m3做图像处理弱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在帖子里问您几个问题吧。。
1.mt9v034输出的是bayer格式,图像处理需不需要转成RGB?
2.摄像头做了标定 ...

MT9V034输出是黑白图,也就是直接对应亮度,不需要转换格式。
摄像头没有做标定,本来速度就很慢,做畸变校正就更慢了。
用单帧模式。

网友:
只能观望!太菜

网友:
http://www.analog.com/library/an ... 2/stereo_video.html

网友:
这个还是要专门的dsp来干吧。

网友:
楼主是牛人,还是要顶一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MT9V034输出是黑白图,也就是直接对应亮度,不需要转换格式。
摄像头没有做标定,本来速度就很慢,做畸变 ...

谢谢您的回复!mt9v034有立体视觉模式,您用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您的回复!mt9v034有立体视觉模式,您用到了吗?

没用到。。。

网友:
双目视觉,有涨姿势了

网友:
好的。。以后有问题还要麻烦不吝赐教~

网友J:
大神,请问您用到了bin2或bin4吗?还是使用的窗口裁剪?因为bayer格式的像素合并是不同颜色合并,不知道怎么处理了。。能不能请您贴出一下相机的代码呢?不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神,请问您用到了bin2或bin4吗?还是使用的窗口裁剪?因为bayer格式的像素合并是不同颜色合并,不知道怎 ...

bin4模式

网友:
这东西有意思

网友:
不明觉厉,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目立体视觉,感知深度,测量障碍,避障

LZ用的什么算法啊

楼主:
最简单的模板匹配

网友:
期待楼主调试成功

网友(2014-12-03):
引用 网友E:
看来楼主没有认真研究PIXHAWK的东西,
他的那个光流模块可以运行在250HZ是有条件的,
因为250HZ下图像大小 ...

高手,看了之后很有启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pixhawk的代码我确实没看,但是文章看了好多遍,250hz是bin4模式下才可以的,图像大小不是64*64,是188*1 ...

楼主,PX4FLOW为什么要努力达到高速率速度数据输出呢?你提出摄像头最快可以达到250Hz,想来F4的输出也达到了这样的速率吧?

网友:
双目视觉,模仿人眼,立体成像,能测距离

网友:
如果想用STM的板子至少应该考虑F427系列

网友:
用F407做双目视觉,不懂帮顶

楼主:
上传原理图

网友:
我一般都跑pc  都有压力,,没有实时性。。。。。。

网友:
没接触过  学习一下

网友K:
m4内核的话为什么不试试飞思的片子呢。。稳定超频可以250m。。同意有硬件护垫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m4内核的话为什么不试试飞思的片子呢。。稳定超频可以250m。。同意有硬件护垫什么的。。 ...

额。。硬件浮点。。打错了。。

网友(2015-05-11):
大哥,我又来了。。跟您学习做了个f429+mt9v034的模块,相机的调试一直有问题,能分享您相机的配置么?感谢!

网友:
还是PC加图形采集卡吧!

网友(2015-07-16):
请问楼主原理图中的LorR为什么没有接在stm32上?需要上拉电阻么?

网友:
为什么不用DSP?

网友J:
大哥,追随你这么了,就没怎么搭理我,你用到了哪些算法,可以指点一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哥,追随你这么了,就没怎么搭理我,你用到了哪些算法,可以指点一二么?

就是最简单的模板匹配,没有啥高级算法,而且这个东西运算速度实在太慢了,我都好久没搞了

网友:
以后要做视觉导航,现在什么都不懂。。大神指点下 怎么入门呢

网友(2016-06-22):
楼主 能请教一下您 一下如何读取一帧图像呢。我设置一个比较大的数组后,用dma读取mt9v034数据,读出来的数据总是0(可以用dcmi的dr寄存器读取四个字节数据)。求解

网友:
以前买成品ocr,是pc上处理, 只识别数字,都要0.5s

网友(2016-09-27):
感觉好牛逼。

网友:
高端,感觉 把图片上送到PC再分析会好点

网友(2017-11-10):
时隔2年后,我又绕回来了。

网友:
好东西  楼主还在搞吗

网友(2018-02-03):
高级玩意,不懂帮顶 x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