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可控硅电路分析,望同行给点意见!

楼主(2013-10-04):
这个是我抄过来的电路,其中电感是磁环的,体积比较大,IC 也不知道别人使用什么单片机,字体被擦了
同行分析一下,这电路可靠吗?
直接从AC220V电源线上取过零检测信号行吗?
还有这个IC的电源是怎么取过来的,该电路好像采用了单火取电的方式。
还有一个使用时有吱吱声音,该电路功能是对灯进行开关,
按住按键不放,灯泡会反复地有暗到亮和,又亮到暗,这两种功能。
现在自己也想设计这样功能的电路,希望同行们给点意见!

网友A:
vcc是电容降压过来的

网友:
做产品还是做着玩啊

楼主:
是做产品啊,能给点意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是电容降压过来的

它这个原理图为什么会用这么多电容,不解!
还有有两路阻容电路,不懂!

楼主:
怎么都没有人理我啊,

网友B:
电路好像有问题
1,你确定是用单向可控硅的?
2,VCC和LO是在一起的?

网友B:
抱歉,看到型号了,是双向的,不过A1A2标注的不一定对

网友:
还有那两个二极管好像不对,有一个应该是稳压管,电源看不懂,高手给分析一下是怎样实现单火取电的?
电容降压的电容到底是哪一个?154的那个?

网友:
电容降压式可以作为过零检测,电容降压式也可以用作给MCU供电,使用移向触发即可实现调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看到型号了,是双向的,不过A1A2标注的不一定对

谢谢,是原理图标识有点错误,是双向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好像有问题
1,你确定是用单向可控硅的?
2,VCC和LO是在一起的?

VCC和LO是在一起的,很确定,双向可控硅

网友C:
电机调速能控制,但精度不高,并容易失控。是常规的双向可控硅导通角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调速能控制,但精度不高,并容易失控。是常规的双向可控硅导通角控制 ...

我是直接调光的,原理上画的是电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