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说,100M网线把4578抽出来跑多一路网络应该没问题?

楼主(2013-10-04):
在100M网中,1236用于通信,4578通常用于POE供电或者电话,这个是知道的也这么用过,当然也没出过问题。

这几天给路由器刷了OpenWrt,想做成双WAN,把邻居的网合并一下。路由器离入户线比较远,预埋也只有一根网线,所以就把网线4578拆出来做多一个1236顺序的头,变成2条网线,新的2路线用着也正常(通讯正常,没到双WAN那一步)。

突然想起当年ATA100的硬盘线,多余的40芯是地线,必须得有。
但是100M网线中,多余的4578又没接地(现在100M交换机路由器都是4芯插座),实际也是起不到任何抗干扰作用的吧?所以4578拿来干其他事情也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

网友:
可以的,网线不需要地线

网友:
差分信号,有变压器隔离的,不需要地线的

网友:
可以,能用

网友:
理论如此,需要高手指导。

网友:
可以的,但是实际上,一般网线的4578是铁的不是铜线,所以网络可能会不通

网友:
可以的,电信的网络电视和网络共用一根网线,各4根线

网友:
如果网线质量没问题的话,1根当两根用没有问题的,我用过50m一分二,完全正常稳定~

网友:
没问题,还可以跨单元、分长短距离都没问题……

我就这么干过……,人家把网线布好了,让我去接,我一看就傻眼了,两家就一条网线牵到隔壁单元去的。没办法,1236一组、4578一组,结果大家都很满意

楼主(2013-11-19):
又试了下一根10米埋瓷砖下的线分开走网络和IPTV
用 橙,白橙,绿,白绿 接TPLINK的老路由器WR541G,
用棕,白棕,蓝,白蓝  接IPTV机顶盒

这样一个多月还是完全正常的。

因为电信免费提速到20M,所以想把水星的MW4530R替换掉老路由器。
棕,白棕,蓝,白蓝 这组四芯线接MW4530R的WAN口能用,
橙,白橙,绿,白绿  这组四芯线接MW4530R的WAN口居然就识别不了,灯都不亮。

看来理论是一分二问题不大,但是由于几组线双绞紧密程度不同,有些比较垃圾的设备就不一定能工作。
08年的老路由器都没事,这个260买的水星MW4530R却不行,应该是质量太烂了。

网友A:
质量不是太烂,是标准变了,百兆只要4根,而千兆需要8根。你买的是千兆路由器,自然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不是太烂,是标准变了,百兆只要4根,而千兆需要8根。你买的是千兆路由器,自然是不行的。 ...

现在多数的百兆路由器,LAN口都是4芯。

(插座4芯的)百兆路由器的LAN口  接  千兆路由器的WAN口,用8芯网线,应该还是能通的。(我手头没有插座4芯的路由器,没法立刻验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多数的百兆路由器,LAN口都是4芯。

(插座4芯的)百兆路由器的LAN口  接  千兆路由器的WAN口,用8芯 ...

把WAN口强制设置为100M试试

网友:
可以的,一点问题都没有。缺点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WAN口强制设置为100M试试

我用的是原版固件,里面设置很少也很简单,没有LAN,WAN速度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多数的百兆路由器,LAN口都是4芯。

(插座4芯的)百兆路由器的LAN口  接  千兆路由器的WAN口,用8芯 ...

自动协商是从最大速度开始往下降,降速的前提是另外四根没用,那是可以的,问题是你已经用做他用了,协商不成功就不知道速度是多少了。

网友C:
没有问题的……问题是现在很多网线的4578被替换成铁线(铜包铁)了,质量很差,通信距离比较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问题的……问题是现在很多网线的4578被替换成铁线(铜包铁)了,质量很差,通信距离比较短。 ...

看我10楼

楼主(2014-02-03):
之前外面上班家里没万用表,现在过年带万用表回来测量了一分为二的  两根网线电阻

网线长度10米左右,单芯电阻均为5欧姆,大概0.5欧姆/米,理论上AWG26的铜线0.143欧姆/米,所以这线应该质量比较差,是胜为的纯铜网线。
虽然8根线电阻都一样,但是考虑到线材不行,所以其中四芯能连接千兆路由器,另四芯不能连也不奇怪了。

网友D:
百兆只用到了1236,另外4根可以再走一路。根据综合布线的定义。100base-t的45是语音通讯的。现在有些地方用来poe供电。我2003年就这么用过。一般现在不用了,因为现在的计算机板载的都是千兆网卡,我是尽量按千兆的去处理。现在的普通千兆交换也不贵,家里都用千兆的。传文件速度是不一样的。用百兆交换从nas传文件一般也就是10M左右,千兆交换一般能达到80~90M.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百兆只用到了1236,另外4根可以再走一路。根据综合布线的定义。100base-t的45是语音通讯的。现在有些地方用 ...

极是,还要注意12是一对,36是一对。如果是全铜线基本没有问题!
上千兆了就必须用8跟,这是浪费了近10个水晶头得出来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