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定时器0 定时器1都可以做波特率发生器吗,有什...

楼主(2013-10-04):
51单片机 定时器0 定时器1都可以做波特率发生器吗,有什么区别
寻找一份51 定时器器0,定时器1用法说明的官方文档,英文的请指出关于定时器0,定时器1用法的部分在哪,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吧,我记得传统的51能做波特率的只是T1,52可以选择为T2,T0能做波特率发生还没见过
给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吧,我记得传统的51能做波特率的只是T1,52可以选择为T2,T0能做波特率发生还没见过
给分吧 ...

有官方的说明文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官方的说明文档吗

这个当然是有的,这下可以给分了吧,至于T0和T1定时器部分能否用作波特率发生,随便找一本51单片机书上都有介绍,包括其用法,至于T2的用法需要看下STC89C52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吧,我记得传统的51能做波特率的只是T1,52可以选择为T2,T0能做波特率发生还没见过
给分吧 ...

都是T2的能具体下哪本书的哪里吗,或最好有 89C52文档一样有官方说明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T2的能具体下哪本书的哪里吗,或最好有 89C52文档一样有官方说明的

这个我说过的,看STC89C52的手册,不要看AT的,附上STC89C52的手册,这下可以给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吧,我记得传统的51能做波特率的只是T1,52可以选择为T2,T0能做波特率发生还没见过
给分吧 ...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63932402.html 这个说不可以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85978277.html 这个说可以

找到了标准的说明文档,

这个上面也写的可以使用t0 做波特率发生器
如何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说过的,看STC89C52的手册,不要看AT的,附上STC89C52的手册,这下可以给分了吧

我去试验下,看下T0到底可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说过的,看STC89C52的手册,不要看AT的,附上STC89C52的手册,这下可以给分了吧

拿个分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个分不容易啊

是啊,拿LZ个分真不容易

网友A:
T0应该是不行的,但并不是说T0和T1有啥却别,而是,T0的溢出时钟没有供给串行口
我觉得他那句话的意思应该是针对T0和T1的本质却分来说的,另外如果使用软件模拟串口T0和T1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T0应该是不行的,但并不是说T0和T1有啥却别,而是,T0的溢出时钟没有供给串行口
我觉得他那句话的意思应该是 ...

没有找到官方资料,其他资料都模棱两可,试验表示不可以,待议

网友(2014-03-12):
虽然 已经有答案,还是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