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B6560!!发热过大,及其他若干问题

楼主(2013-10-04):
最近用TB6560做了一个驱动板,驱动两路步进电机。步进电机为2相四线42式步进电机,  MCU为msp430f135, 步进电机驱动跟主控做到了一个小板子上,光耦隔离CW,En,Clk全部使用6N137,没加散热片。
现在主要问题是:
1.TB6560发热过大,不用几分钟就烫手的厉害。想问一下,TB6560使用过程中就是发热很大,还是我电路设计有问题??
2.由于板子尺寸限制,需要安装机械臂内部,加了散热片之后尺寸太大,故没加散热片。 现在已经导致一个芯片过热保护红灯亮起后。再上电已经不工作了。。。。
2.电源有时候不稳定。电源指示灯会闪动。关闭电源开关再打开就好了。
3.用JTAG往430下载程序时,如果此时控制板与步进电机相连,会导致下载程序失败。连续几次后,甚至会导致芯片无法再下载。已经用了光耦隔离,而且下载程序时,步进电机并没有工作,为什么会影响下载呢?
这个问题一直搞不清楚。

我怀疑自己的板子有以下问题: 1.M1,M2,TQ1,TQ2,DCY1,DCY2接高电平时,没有串联一个电阻限流。  2.  限流电阻没有用功率无感水泥电阻,而是用了普通的贴片电阻。
                                           3.旁路电容和去耦电容全部使用了电解电容。

不知道自己的理解对不对。

另外步进电机,扭矩太小。  我自己的理解是因为自己的电流输出设置过小了,按照自己的设置,Iout(A)= 0.5(V)/0.25(Ω)=2A,  又 TQ2=0,  TQ1=1   75%的扭矩输出, DCY1为H,DCY2默认为L,25%的电流衰减,
实际输出电流为 Iout = 2 * 75% * (1- 25%)=1.125 A  , 致使步进电机扭矩太小。打算下一步,全部设成默认值悬空无衰减,另外限流电阻改为0.2(Ω) ,但是不知道是否会因此导致发热更严重。。。。

总之,第一次使用步进电机,第一次调试TB6560,经验不足,还望大神指点迷津!给以上若干问题做一解答。原理图见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散热片?

由于板子尺寸限制,需要安装机械臂内部,加了散热片之后尺寸太大,故没加散热片。 现在已经导致一个芯片过热保护红灯亮起后。再上电已经不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用TB6600?

有短路保护。

这个原先不知道啊,看论坛里Tb6560用的比较多。

网友:
机械臂啥材料低, 一般真没办法的时候把本体当散热基座, 或是挖个洞把散热片装在外面PCB从里面往外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过TB6600, 性能比6560好30%。

主要是哪些方面的性能提升呢。不知道可否说说。

网友B:
EN端用EL817控制即可,方向端也一样。脉冲端可以用137

6600用了6064的后级,带过流、过温保护,低成本封装。 现在有6064MQ,也用了低成本的封装,价格和6600相近

另外,驱动电流设定2A,无论衰减是25%还是100%,驱动电流都是2A

同样力矩下,速度不高的,可以选择高阻、小电流的电机,这样驱动芯片发热会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EN端用EL817控制即可,方向端也一样。脉冲端可以用137

6600用了6064的后级,带过流、过温保护,低成本封装 ...

请你帮忙看一下,我的原理图有没有问题呢?还有TB6560是不是本身就是发热很大呢?限流电阻也必须用大功率无感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THB6064 ?

我一直怀疑 THB6064 是山寨的,日本东芝根本没有生产过这个型号,只是有国人将TB6560重 ...

只有打东芝的标时,才能在东芝官网上查到。像代工、订制之类的芯片就不会出现在产品目录上的

THB6064AH 对应东芝内部的型号是 TB6564AHQ。如果你入过一个小包装的6064,就能在外包装盒上看到6564的型号。如果你量大还可以直接从香港那边提货

另外,如果有时间可以对照一下6600和6064,可以看到大部分管脚的定义是一样的,尤其是功率部分的管脚。而且很多参数都是相近。难道是6600抄6064? 再者,东芝也有几款H桥芯片是用了跟6064的功率控制部分一样的核心,细心对比一下,很多参数都是相近的,如电流、电压等,只不过有些是固定的,有些参数是开放接口而已。推出的日期和6064接近

最近新出的THB6064MQ,有打东芝标的,型号是TB6564AHAQ,东芝的大代理应该有货。 手上有几片TB6564AHAQ的工程样片,有一片是焊在板上,剩下的不知道掉在那个角落了

6600只看过资料,没测试过,不敢定论

测试的6064板是不是峰记设计的三轴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THB6064 ?

我一直怀疑 THB6064 是山寨的,日本东芝根本没有生产过这个型号,只是有国人将TB6560重 ...

造假不了吧!THB6064是支持50伏,4A 64细分
THB6560 是40伏,3.5A 16细分!

网友(2014-03-01):
TB6600的原理图哪里有啊,有没有现成的4轴TB6600的便宜的板子做测试?

网友(2015-11-10):
>我测试过TB6600, 性能比6560好30%。
More detail is very helpf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