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搏传感器,求推荐型号。

楼主(2013-10-04):
最近准备做一个可穿戴式的连续脉搏检测设备,类似与下面欧姆龙的这款手表式脉搏计,欧姆龙健康医疗事业为此次的脉搏计新开发了光电脉搏传感器,该传感器可通过手腕表面的毛细血管来掌握运动中的血流情况并测量脉搏。在欧姆龙的官网上没有找到这款传感器的信息。放狗搜了一下,目前好象有基于压力检测,和基于红外光电检测的,但是都要配合外围很多放大器件,体积上满足不了可穿戴设备的体积。不知道这类的传感器是否有全集成的方案。给推荐一下谢谢了。

网友:
柔性压力~

网友A:
试试这个NJL5303R,传感器买回来,还没空搭个放大电路试试有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NJL5303R,传感器买回来,还没空搭个放大电路试试有没用。

谢谢您,这个体积不错,能给一下购买的链接么?谢谢、

网友A:
淘宝找一下,两家没货还加价,我在这家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02388861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找一下,两家没货还加价,我在这家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0238886154 ...

好的谢谢您。

网友A:
试了一下好像不错,似乎能够通过表皮毛细血管充血程度来测出脉博来。
诀窍是他的光敏管对那个绿光很敏感,对其他波长的不敏感,过滤掉了很多干扰,可以用比较大的放大倍数得到脉博脉冲。
以前用普通全光谱范围敏感的光敏器件,干扰多得无法用大放大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好像不错,似乎能够通过表皮毛细血管充血程度来测出脉博来。
诀窍是他的光敏管对那个绿光很敏感, ...

大虾有无应用原理图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好像不错,似乎能够通过表皮毛细血管充血程度来测出脉博来。
诀窍是他的光敏管对那个绿光很敏感, ...

兄弟你这么快就试了?真是太感谢了。能共享一下放大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好像不错,似乎能够通过表皮毛细血管充血程度来测出脉博来。
诀窍是他的光敏管对那个绿光很敏感, ...

刚想到一个问题,看手册上他需要4ma,这个功耗做可穿戴设备很有压力啊。200mah的电池理论上才能工作2天左右。

网友A:
爱死他DATASHEET那个波长响应曲线了,用个破LM324搭的两级共1W倍滤波放大电路,以前的传感器都没法看,现在居然能抓出脉博信号来,爽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想到一个问题,看手册上他需要4ma,这个功耗做可穿戴设备很有压力啊。200mah的电池理论上才能工作2天左 ...

只要间断采样,比如一秒采样20次,每次只点亮1毫秒(这个值要看他的稳定时间),这样平均耗电是一直常开的50分之一。
刚才那图是我用13毫安的电流,出来的效果。4毫安的还是比较弱。

网友:
电路图是在坛子里淘的,之前搭了,找了很多传感器都没出来效果,扔了几个月了,现在捡起来居然能用。我找找原图。

网友:
找到了,这里: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5%BF%83%E7%8E%87

网友:
不过因为是光敏三极管,光敏管的接法需要参考下图的方式接,上面图的一会试试看。

网友A:
原图的接法出来的脉冲更容易整形成计数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图的接法出来的脉冲更容易整形成计数脉冲。

谢谢您啦。你说的原图是指14楼的图么?光敏三极管直接替换原图的D2就可以么?

网友B:
这个关键是运动情况下的纠正算法,可以看看MIO手表用的飞利谱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关键是运动情况下的纠正算法,可以看看MIO手表用的飞利谱的传感器。

这也是我担心的地方,不过现在还没做到那个阶段。能说一下传感器的型号么? 找了一圈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是我担心的地方,不过现在还没做到那个阶段。能说一下传感器的型号么? 找了一圈没找到。 ...

我也想知道这个传感器的型号,只知道是有两个绿色发光二极管,这个是飞利浦的专利,想找它的专利来看,网上都找不着,不然作为参考资料应该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想到一个问题,看手册上他需要4ma,这个功耗做可穿戴设备很有压力啊。200mah的电池理论上才能工作2天左 ...

试了一下,让整个电路电流在1MA左右(3.7V工作电压,LED串10K电阻,电流大概0.2xMA,运放用了0.8MA,可以试试低功耗的运放),静止状态下也是可以检测出明显信号(稳定幅度可以到2v,用胶布把传感器轻贴在手腕皮肤上),一方面把放大倍数做提高一些还是可以用的。另外,运动状态确实是很多干扰,基本上没太好方法恢复出脉博信号。只能配合个加速度传感器,运动时就不检测了,不运动就比如10分钟检测一次或者手动启动检测,这样还是可以适合腕表场合使用。要想做长期监护,想运动时刻也能检测到心率,基本只能用心电方式了。
毕竟靠毛细血管反射状况来检测心率,在原理上已经决定了皮肤活动、肌肉活动,不可避免的加入干扰,甚至幅度远远超过毛血管收扩运动的幅度。
那个和光敏三极管串联的电阻,用100K会对信号幅度提升有比较大帮助。

前面说的靠间断采样的方式,软件不容易做,硬件也比较难搞,不过可以参考血氧仪的电路,血氧仪的电路,在靠近动脉血管的皮肤上,也是能检测出心率信号的,他用的传感器的波长响应范围相对还是比较宽的,用这个传感器会更好些。
至于运动时的心率信号恢复,我是很悲观的,原理上就决定了很难解决,只能判断是心率信号还是干扰信号,想不出怎么从干扰混杂的信号中恢复出心率信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让整个电路电流在1MA左右(3.7V工作电压,LED串10K电阻,电流大概0.2xMA,运放用了0.8MA,可以 ...

请问光敏三极管的电路接法是怎样的呢,是直接替换14楼的图中的D2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光敏三极管的电路接法是怎样的呢,是直接替换14楼的图中的D2吗?

是的,按照14楼就行。

网友:
也可以参考血氧的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让整个电路电流在1MA左右(3.7V工作电压,LED串10K电阻,电流大概0.2xMA,运放用了0.8MA,可以 ...

http://www.research.philips.com/ ... ate-monitoring.html

网友D:
学习了,不过不明白为什么是绿光波段,一直以为应该是红光波段。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research.philips.com/ ... e-heart-rate-monito ...

看到了一点:

自带了一个运动传感器,当运动时候,算法会把这时候的数据抛弃,只计算静止读数

还有:
The technology on its own would provide an accurate reading – but only if the patient stays still.

只有当人处于完全静止状态数据才准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不过不明白为什么是绿光波段,一直以为应该是红光波段。

红光更容易被干扰。绿光的反射效果更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光更容易被干扰。绿光的反射效果更好一些。

红光还是绿光能找到相关研究报告或者论文来支持这个观点吗?
目前我能找到的绝大多数硅光电池的响应曲线都是在红外的波段最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爱死他DATASHEET那个波长响应曲线了,用个破LM324搭的两级共1W倍滤波放大电路,以前的传感器都没法看,现在 ...

可以传个规格书上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传个规格书上来吗?谢谢!!

http://semicon.njr.co.jp/eng/PDF/NJL5303R_E.pdf

网友:
入手了MIO这个表,粗粗用下来,静止状态准确率比较高,运动状态,感觉是看检测的运动频度来增加心率,而不是真的检测出来的心率。这表就一深圳厂生产开发的,用了飞利浦的传感器而已。那传感器两个灯贼亮,加起来没个20MA都难到那个亮度,有空测测电流看,丫内部也挺山寨的,电路水准和国内MP3,MP4一个水准。用的是170MAH的聚合物锂电。
运动状态很难从没心率读数转到有心率读数(就是在没检测出心率读数时,贴近手臂皮肤,同时手臂在运动),而静止下来后倒是很快能出心率读数(几秒)。
感觉像是识别出心率波形的形状来计算,不是简单的计算脉冲间隔。

网友:
脉搏传感器不错

网友A:
测试心率时平均电流是5-10MA左右。

网友E:
这个能检测脉搏的频率,强弱能检测都吗?

网友:
光电的话应该就是参考血氧测量电路来的,要测强弱的话比较牵强,毕竟接触好坏影响很大的

网友:
这个我得MARK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爱死他DATASHEET那个波长响应曲线了,用个破LM324搭的两级共1W倍滤波放大电路,以前的传感器都没法看,现在 ...

你这东西不错啊,包装改良一下推广到乡村医生中,以后医生出诊带个示波器拿几个传感器就OK了!!!

网友(2013-11-03):
引用 网友A:
测试心率时平均电流是5-10MA左右。

MIO的灯是挺亮的,OMRON的和MIO的我都有,感觉MIO的还是比OMRON的好一些。 飞利谱的传感器结构比OMRON的有优势,接收部分凸出来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东西不错啊,包装改良一下推广到乡村医生中,以后医生出诊带个示波器拿几个传感器就OK了!!! ...

带个手机带个手表就行了。

网友:
搜下红外脉搏器好多相关论文。

网友:
请看血氧方案

网友:
mark 脉搏传感器 光电

网友:
飞利浦传感器的型号是什么呢?很想找一个来研究一下。

网友G:
wajlh  因为你的雕刻机 我们联系过的,虽然没有用上 但是还是非常感觉你的热心。

针对你的需求 我向你推荐TI  集成血氧前端 AFE4490 和 AFE4400 系列 手册请见附件

我们的客户 一般是做对照式血氧的 是在指尖或耳垂处,毛细血管比较浅处光学好透射除实现的,但是这样对运动有很大影响,所以现在有些客户在考虑做反射式血氧的。

目前客户使用AFE4490 灌注度能做到0.05 基本上是业内的最好水平了。

如果需要Sample或EVM 可以和我联系。

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G:
wajlh  因为你的雕刻机 我们联系过的,虽然没有用上 但是还是非常感觉你的热心。

针对你的需求 我向你推荐 ...

谢谢您啦

网友:
可以到这里看看www.chipsea.com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wajlh  因为你的雕刻机 我们联系过的,虽然没有用上 但是还是非常感觉你的热心。

针对你的需求 我向你推荐 ...

对这两个都有兴趣,怎么联系?

网友:
体积要做的小。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让整个电路电流在1MA左右(3.7V工作电压,LED串10K电阻,电流大概0.2xMA,运放用了0.8MA,可以 ...

以前做过一个红外对管的,测量手指尖。你这个能测量手指尖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以前做过一个红外对管的,测量手指尖。你这个能测量手指尖吗?

用那个传感器,指尖简直是小菜一碟。
前面那个模拟电路,就是用红外对管来测量指尖的,皮肤反射一点反应都没有,换上那个传感器,效果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那个传感器,指尖简直是小菜一碟。
前面那个模拟电路,就是用红外对管来测量指尖的,皮肤反射一点反应 ...

谢谢了 , 我也买个试试

网友I:
各位大大,
小弟最近嘗試用這個 NJL5303R 測心跳. 發覺沒有11樓的圖片的那麼美, 想知道這圖是用14樓的放大電路嗎? PP電伏是多大? 我的還沒有用放大就只有60mV, 如果外接100K.
還有就是在電燈下他有100Hz 的雜訊, 14樓的電路可以把它除掉?

感恩感恩

网友:
mark一下,这是个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各位大大,
小弟最近嘗試用這個 NJL5303R 測心跳. 發覺沒有11樓的圖片的那麼美, 想知道這圖是用14樓的放大電 ...

示波器出来的波形就是用那个14楼道电路拼的。其实那个还不是最漂亮的,和皮肤位置等因素还有关系。
我开日光灯管下,基本上是没有100HZ干扰信号的,那个电路从启动到出现漂亮波形(同时手不要动太厉害),需要十秒左右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能检测脉搏的频率,强弱能检测都吗?

比较难做脉博强度定标。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各位大大,
小弟最近嘗試用這個 NJL5303R 測心跳. 發覺沒有11樓的圖片的那麼美, 想知道這圖是用14樓的放大電 ...

一定要用滤波电路过滤掉干扰才行。放大后,PP可以到2V,这个根据放在皮肤的不同位置有不同,大部分位置能到PP 几百MV以上。

网友:
学习了,涨知识啊。

网友:
很感謝 wingerchen 的回覆. 下星期就買個 LM324 來試試.

网友:
49楼的szchipsea总爱给个www.chipsea.com,又没给具体链接,搞的我白忙了几次上这个网站看,又看不到参考内容。

网友:
运动时的波形能否用FFT,能否找到一个有效的脉博频率?

有的示视器就带这样的功能,先一下是否相关,然后再看用单片机怎么实现。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用滤波电路过滤掉干扰才行。放大后,PP可以到2V,这个根据放在皮肤的不同位置有不同,大部分位置能 ...

你的成品MIO腕表是多少钱买的

网友K:
心跳过慢的是不是要用这个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的成品MIO腕表是多少钱买的

1.3KRMB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心跳过慢的是不是要用这个东西啊。

这个还是得专门的医疗设备才更有针对性。
那两个表都是给运动用的,用来配合计算心率负荷的,实际上对一般人用处也不太大。

网友:
发现深圳有家公司有类似模块:
http://www.szbzk.com.cn/product/html/?83.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NJL5303R,传感器买回来,还没空搭个放大电路试试有没用。

这是一个好东西啊,我也来试一试

网友:
謝謝wingerchen的電路, 放在手背上都可以有超過3V的脈衝.

网友(2013-12-06):
引用 网友G:
wajlh  因为你的雕刻机 我们联系过的,虽然没有用上 但是还是非常感觉你的热心。

针对你的需求 我向你推荐 ...

你好,这个测血氧可以理解,但是怎么测量心率呢?

网友A:
SHOW一下:NJL5303R+14楼电路(只用了一级,不过放大倍数调成600倍左右,两级的话,只剩下那尖端了)+NRF51822(蓝牙4.0BLE)+S4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OW一下:NJL5303R+14楼电路(只用了一级,不过放大倍数调成600倍左右,两级的话,只剩下那尖端了)+NRF51 ...

这个效果非常不错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SHOW一下:NJL5303R+14楼电路(只用了一级,不过放大倍数调成600倍左右,两级的话,只剩下那尖端了)+NRF51 ...

很赞啊! NRF51822包含单片机内核的是吧?你的运放是用MCP602还是就用LM324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很赞啊! NRF51822包含单片机内核的是吧?你的运放是用MCP602还是就用LM324啊?

就用了LM324的一个运放

网友M:
大家讨论的好热烈啊,发一个光电获取脉搏波方案,国外开源的,软硬件,安卓应用貌似也有。大家看一下。这里我把硬件资料发上去,谁帮忙转下,dxp格式的。
http://pulsesensor.myshopify.com/ 开源网站首页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5656182214 淘宝有售

网友:
传感器外观,和使用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大家讨论的好热烈啊,发一个光电获取脉搏波方案,国外开源的,软硬件,安卓应用貌似也有。大家看一下。这里 ...

这个只能放手指头或者耳垂,灵敏度不够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就用了LM324的一个运放

"放大倍数调成600倍左右"是个什么概念啊?这个不应该是片子定好的吗?菜鸟提问:p

网友:
不错不错赶紧留脚印

网友:
MARK一下,备用

网友:
mark    不错   脉搏传感器

网友:
这个不错啊!很感兴趣!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放大倍数调成600倍左右"是个什么概念啊?这个不应该是片子定好的吗?菜鸟提问:p ...

确实菜了,运放的工作放大倍数是由外部电阻比来定的,具体还是去补补课。

网友:
80楼提供的淘宝店里,还发现个脑波传感器,,不知道有没有人买过玩过?

网友:
这个要顶一下,正准备给家里老人买一个脉搏监测的设备

网友:
找个波长对的上血红蛋白吸收光谱的发光管  再焊个贴片光敏管 这样就做成传感器了

貌似LZ用的NJL5303R ,就是一个工业用的光电对管,手册上压根没说在医疗方面的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OW一下:NJL5303R+14楼电路(只用了一级,不过放大倍数调成600倍左右,两级的话,只剩下那尖端了)+NRF51 ...

额  我也弄了 但是 波形没你这么好  我用的是 1W 倍放大   放到腕部  各种地方 都没什么效果 只有 一点点波形  5V供电   放到 毛细血管比较多的地方 效果特别好 比如手指 手掌的大拇指下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菜了,运放的工作放大倍数是由外部电阻比来定的,具体还是去补补课。 ...

呵呵,有推荐的资料吗?我去补补课

网友(2014-01-06):
这个要顶,改天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OW一下:NJL5303R+14楼电路(只用了一级,不过放大倍数调成600倍左右,两级的话,只剩下那尖端了)+NRF51 ...

PulseSensor这个传感器我试了只能用在指尖上,需要施加比较大的压力,反应也不灵敏,做腕表不行。
别人给我推荐了一个传感器,没想到正是NJL5303R,打算用帖子里的电路试试,wingerchen做出的效果不错,就是这么大的电路板做成腕表合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爱死他DATASHEET那个波长响应曲线了,用个破LM324搭的两级共1W倍滤波放大电路,以前的传感器都没法看,现在 ...

我买了几片传感器,但是手头上还没有运算放大器。所以只接了几个电阻,电容。但是无论发光二极管工作电流多大,在光电管那端用示波器都测不出心跳。但是节能灯照着有100HZ左右的信号,证明光电管工作在放大状态。请问你用示波器直接在光电管的输出端能不能测出信号。还是一定要加上放大滤波?

网友:
NJL5303R,买几个回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OW一下:NJL5303R+14楼电路(只用了一级,不过放大倍数调成600倍左右,两级的话,只剩下那尖端了)+NRF51 ...

前面楼主放大1w看到腕部心率波形,现在只要600倍即可看到?!

比较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