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电压等级的LM1117 电源芯片的输入电容问题?

楼主(2013-10-04):
多个电压等级的LM1117 电源芯片的输入电容问题?
看到LM1117都有个输入电容,如果多个电压等级的LM1117,如LM1117-1.2  LM1117-2.5  LM1117-2.85 多个 电源芯片并联连接,
10uF的输入电容接1个还是接3个?
接三个 等于并联了,相当于 电容值变为 10/3uf
但如果只接一个 ,还有个电容作用半径的问题 ?这种情况下 ,哪个因素起主要作用 ?
应该接几个 ?

网友:
楼主不懂不要瞎想
一个电容足以。
电容并联是电容容量直接相加,连这点都搞错楼主居然也能混到金牌会员

楼主:
呵呵,想错了, 知道和电阻的  串并联关系相反,
搞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