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去耦和管脚去耦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10-05):
平面去耦和管脚去耦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平面去耦是将大量电容和电源平面连接,以降低电源平面噪声来达到退耦目的,需要的电容数量比较多,适合BGA一类管脚秘籍,无法就近摆放电容的场合;管脚去耦是将电容和芯片电源脚就近连接,是最常用的方法。

网友B:
请问有没有文档或是实例可以参考?

平面去耦在BGA一类管脚为何称作秘籍?
一般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平面去耦有点不明白。

楼主(2013-11-16):
引用 网友A:
平面去耦是将大量电容和电源平面连接,以降低电源平面噪声来达到退耦目的,需要的电容数量比较多,适合BGA ...

有个疑问 ,这样 接多个电容的平面去耦,  不就相当于 在 电源和地之间 接了多个电容了吗,不就相当于电容并联了,
小电容变一个大电容了,  是否会影响 被去耦的噪声的频率? 比如 是5个0.1uF的电容,可以滤掉10kHz的 干扰,但现在是 10个0.1uF的电容并联,电容值变成了1uF,只能滤除1kHz的干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没有文档或是实例可以参考?

平面去耦在BGA一类管脚为何称作秘籍?

密集好不好,呵呵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疑问 ,这样 接多个电容的平面去耦,  不就相当于 在 电源和地之间 接了多个电容了吗,不就相当于电 ...

你为什么想不到是10khz被捋了n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