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快要过年了,电源好了没有?

楼主(2013-10-05):
又快要过年了,电源好了没有?

网友:
呵呵,估计一会半会还不行

网友:
有没有其他的优惠?比如可以直接购买其他的产品而保留电源的名额!:)

网友:
一个产品的研发过程,真是人为不能左右的,只有努力才可能有好的结果;但是努力不一定就能保证时间,刨除自身问题外,国内相关配套的变数太多了。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一下阿莫和春风
即便达不到预计交货日期,也必须保证产品的可靠性,这个时候的等待才最有价值

ps:貌似坛子里的山岩兄在液晶方面了解比较多,可否找他沟通一下货源问题?(不过貌似他被关过小黑屋,不知阿莫是否还会与他合作)

网友:
技术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一下的,现在的普通器件做200W以内的开关电源可靠性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最多放宽点设计余量,只要不追求极致效率成本不会增加太多。

网友A:
功率目前还不算大,现有常规器件的可靠性应该满足得了。不知所指的可靠性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温升,电压电流应力?

网友:
果然认真做事。

网友:
又字 用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率目前还不算大,现有常规器件的可靠性应该满足得了。不知所指的可靠性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温升,电压电 ...

估计200W用反激的话,波纹 连续模式下的反应时间不能满足标准?

网友:
    开关电源不是好的选择。可靠性不如变压器,纹波噪声大于变压器构成的线性电源,无论怎样解决纹波,终究会剩下一些。这些问题会让电源的档次下降,唯一带来好处是体积减小,发热减小。

  液晶是个问题,只能多寻找一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200W用反激的话,波纹 连续模式下的反应时间不能满足标准?

200W反激,特别是低电压情况,峰值电流非常可观,我目前没见过这么大功率等级商用反激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W反激,特别是低电压情况,峰值电流非常可观,我目前没见过这么大功率等级商用反激电源 ...

200W,一般就用正激或者LLC了。
再要好一些的话,就要用到PFC了,这个出口的话,用的比较多,国产一般是不会用的。
当然,如果再好一些的话,符合CCC的标准或者CE标准,就比较安全了。

网友:
理解。
做少数能跑的东西,看做什么了,有的容易,有的困难;
做批量能跑的东西,不论什么,很难;
做批量优质的东西,不论什么,难上难;
尤其是国内的采购环境,更加剧了这个难度,周期更不必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200W用反激的话,波纹 连续模式下的反应时间不能满足标准?

可以肯定不会是单管反激,很可能是半桥或双管正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00W反激,特别是低电压情况,峰值电流非常可观,我目前没见过这么大功率等级商用反激电源 ...

我见过180W LCD电视机主电源是采用NCP1207准谐振反激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180W LCD电视机主电源是采用NCP1207准谐振反激的。

准谐振的反激开关电源做这么大功率我还第一次听说,那种超薄的电源真不知道变压器是怎么设计的。可能那款电源比较老了。现在150W以上的液晶电视里面应该都是LLC拓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180W LCD电视机主电源是采用NCP1207准谐振反激的。

你那是标的是峰值不是额定功率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准谐振的反激开关电源做这么大功率我还第一次听说,那种超薄的电源真不知道变压器是怎么设计的。可能那款 ...

我见过家电200W以内绝大多数是用反激的,正激和LLC只在200W+的电源里面见过。
很多厂家都有200W的反激方案,例如:

另外如果我跟你说下面这个600W的Agilent 6023A电源和1200W的6010A也是用反激的,你觉得可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家电200W以内绝大多数是用反激的,正激和LLC只在200W+的电源里面见过。
很多厂家都有200W的反激方 ...

靠,已经颠覆了我对反激拓扑开关电源的认识。看来我的开关电源要重新再学一遍了。

网友:
我这几天闲的难受自己画了一个,不过是小功率的,20V/1A的,我是坚决要使用变压器来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师可以跟春风讨论一下。

没问题,怎么讨论好?

网友:
理想和现实总是相差很大的,慢慢等着.....总会有彩虹出现的那天的.

网友:
看来莫大真是一个做事比较认真的人,期待莫大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