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晶振问题

楼主(2013-10-05):
我把晶振理解为,晶振与变量自减1花费的时间成比例,合理吗?
同一变量每自减1花费的时间均等吗?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只要你的晶振是稳定不变,应该就是一样的。

网友B:
应该要理解成相等(虽然不能完全相等)

网友:
先搞清什么叫做时钟周期,什么叫做指令周期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要理解成相等(虽然不能完全相等)

我觉得也应该相等,毕竟处理一个变量统一操作的时间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的晶振是稳定不变,应该就是一样的。

3Q,我也这样认为

网友:
时钟周期也称为振荡周期,定义为时钟脉冲的倒数(可以这样来理解,时钟周期就是单片机外接晶振的倒数,例如12M的晶振,它的时间周期就是1/12 us),是计算机中最基本的、最小的时间单位。

在一个时钟周期内,CPU仅完成一个最基本的动作。对于某种单片机,若采用了1MHZ的时钟频率,则时钟周期为1us;若采用4MHZ的时钟频率,则时钟周期为250us。由于时钟脉冲是计算机的基本工作脉冲,它控制着计算机的工作节奏(使计算机的每一步都统一到它的步调上来)。显然,对同一种机型的计算机,时钟频率越高,计算机的工作速度就越快。但是,由于不同的计算机硬件电路和器件的不完全相同,所以其所需要的时钟周频率范围也不一定相同。我们学习的8051单片机的时钟范围是1.2MHz-12MHz。

网友:
未必一样。
只能说相同晶振,指令周期一样,同样的指令需要相同的时间。
如果是c语言的自减,又是16位或以上数据类型,那么可能存在进位借位的判断,执行周期不定。

网友:
是成比例的,不过有振荡周期和机器周期之分,
另外八位的单片char类型的自减1和long类型的自减1所消耗的机器周期应该不一样吧,没验证过,感觉应该不一样的。但是同类型的数据肯定是一样的

网友:
hsx2117 发表于  昨天 15:38
引用 网友B:
应该要理解成相等(虽然不能完全相等)
我觉得也应该相等,毕竟处理一个变量统一操作的时间应该是一样的...

你确定是一样的么…

网友:
相同软硬件条件下,没有中断影响到情况下,PLL等其他倍频机制没有改变的话,可以认为是一样的。

网友:
毕竟,差一点儿的晶体,也能到 50PPM

网友:
再次说明,不一样的,这和中断、晶体什么的没关系。
比如一个整数,从257减为256,和从256减为255的时间是不一样的,类似的,牵扯到进位借位,符号变换,都需要额外的时钟。

网友:
理论是一样

网友:
楼主研究的深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