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啊!问高手一个问题电路问题

楼主(2013-10-05):
问高手们一个问题,上图我是用7805做稳压后输出给AVR芯片做ADC检测之用,问题是在于后级继电器控制线圈时高压不稳定,在线圈断开里一切正常,但一团合电压就升高了,现在想问高手们怎么让冲击电流减弱,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线圈两端有接二极管吗?

网友:
线圈是接在电源和继电器中间的么。在12V到线圈处串一二级管,在7805前面并一大电容。

网友:
有接二极管没?

楼主:
我一开始想接二极管在线圈的两端做消隐,但后来想想作用不太就不加二极管了,谢谢各位高手提示,我一开始是在想这样和电路无关,因为继电器和线圈之间不是直接接地吗,为何要加二极管哦,之前我加二极管是为了保护三极管才加的

网友:
线圈两端续流二极管是必要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想解决什么问题,闭合继电器电压升高?哪个电压升高?5V吗?12V升高也没什么问题啊?再说闭合继电器电压升高很奇怪,断开继电器时的反峰电压很快就会消失,也不至于引起电压升高.可能板子布线问题吧,闭合继电器,继电器电流引起地线电位变动。楼主叙述不清

网友:
加个二极管 可以释放反峰电压 可靠性 较高

网友:
接一个续流二极管应该就可以了吧

楼主:
我在线圈两端加了一个二极管,但作用不大,电压还是升高 了,郁闷啊!

楼主:
布线应该没问题吧!要不就是插头输出的线太细了

网友:
线圈加的是脉冲信号?7805对地可以加个泄放电阻。

网友:
线圈不要离继电器太近咯

楼主:
线圈用的是脉冲信号哦,怎么加泄放电阻?在输入端加还是输出端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