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S102C示波器怎么样?

楼主(2013-10-05):
准备入手一台示波器
大家帮忙看看值不值得购买。

型号EDS102C
800*600屏幕分辨率
VGA输出
10M存储深度
带电池
可能是双踪的。
价格2030

楼主:
以前用过两款泰克的,存储深度都是4K,用起来真不爽。
经常回放不了完全的波形。有的时候通信波形的分析需要大的存储深度。

网友:
ds1074不错,2900元

楼主:
示波器收到了
初次试机,也不知道是不会用是怎么的了,采集波形数据后,打开显示 记录下来的波形,无法扩展显示。

以前用过泰克的,虽然只有4K的存储深度,可是记录下来的波形,可以拉伸开来 显示,拉伸到最大后可以一个一个记录点的查看。

这款机子,能记录下来,但是我不知道怎样拉伸来看。

网友:
这个机子看着像个大玩具。

网友A:
前面有测试过,10M存储深度,好像不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面有测试过,10M存储深度,好像不真!

没有不真吧,是不是操作方法不对

网友:
给个测试方法,有时间再测一下!

楼主:
以前用泰克的,测试通信波形,一般需要抓取较长一段时间的波形,我一般把X轴每格时间设长一些,抓取一屏的波形,此时虽然波形密集,但是回放观察时,可以拉伸展开看,放大到最大可以看到一个个的取样点,比如每屏有100个采样点,共扩展了40屏,那么就是4K的存储深度,这说明泰克的存储深度是4K,没有缩水。
而这款利利普出的示波器,我正是看好它的深度存储功能,因为泰克的,观察通信波形根本不够用。
那知道,抓取一屏的波形,根本操作不了,不能拉伸。
今天,利利普技术人员给我打电话了,说抓取的波形被压缩了,的确不能操作,只是一屏波形。
但是,机内存储的确是10M,他让我试试停止功能,停下来后,在扩展观察。
今晚,我回家再试。

楼主:
客观来说,除了抓取的波型,数据被压缩,而且不能扩展观察。其它功能比泰克好些。
主要表现在,有充电电池,外壳薄一些,屏幕分辨率高些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有测试过,10M存储深度,好像不真!
刚才按厂家提供的方法试了一下, 确实是10M的存储深度。 测试的时候按"停止",我设定记录深度选10M,共记录下来10秒钟的波形,每个采样点的间距是1uS大家可以算一下刚好10M,可以扩展观察,扩展到最大时,可以看到一微秒一个的记录点。 选1000点的存储深度,我数了一下,也对。 非常不错,10M的存储深度用起来很爽。

网友:
好,有时间再测一下!

楼主:
对于突发波形的观察,存储深度越大越好,比方说,对于观察IIC通信波形,设定填满一屏的波形是1秒,当看到屏幕上有突变的波形时,立即按暂停,一秒时间可以来得及。一屏1秒,除以10M,等于0.1uS,这样拉开波形观察时,0.1微秒的取样点还可以完美再现通信波形。

网友C(2013-11-13):
正打算买这款!坐等楼主的应该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打算买这款!坐等楼主的应该结果!

这一款示波器,我很满意。
充电电池大约能用5个小时(我从来没用完就充电)锂电池我抽出看了下,容量挺大。为了省电,我把屏幕亮度调到最小。
存储深度,采样率,带宽都没有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打算买这款!坐等楼主的应该结果!

另外,我看说明书,记录的波形,如果记录到外置存储卡上,是可以不压缩存储的,我没配,所以没有试。
以目前的需求,我只需在示波器上看足以。
买前,看有网友说按键操作有些麻烦,这个,我用起来,没觉得麻烦,很好用的。

网友:
波形放入电脑,能不能作频谱处理的呢?

网友D(2014-03-11):
引用 网友B:
没有不真吧,是不是操作方法不对

SDS7102与 EDS102C差别在哪?

网友(2014-04-17):
引用 网友D:
SDS7102与 EDS102C差别在哪?

SDS7102是出口机型,EDS102C是国内使用机型,只有中文语音,仅限国内保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按厂家提供的方法试了一下, 确实是10M的存储深度。 测试的时候按"停止",我设定记录深度选10M,共记录 ...

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