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CTC模式波形

楼主(2013-10-05):
我用ATMEGA48的OC0B作为PWM的输出,现要产生125KHz的方波,程序如下
#include <iom48V.h>
#include <macros.h>
/***************************/
/*PWM*/
/*晶振为8MHz*/
/*B通道的PWM输出*/

#define PwmOut     PD5

void init(void)   //初始化函数
{
     //比较匹配时清零
TCCR0A |= (1<<COM0B0)|(1<<WGM01);
        TCCR0B |= (1<<CS00);
            OCR0B   =0;
        OCR0A= 31;
    DDRD  |= (1<<PwmOut);          //置PWM为输出

}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1)
    {
    }
}

我是用proteus7仿真的波形如下

为什么波形看起来不太像方波,晶振为8MHz的内部晶振

网友:
先看频率对不对,我没用过仿真的,不好说,现在用的就没问题的了

网友:
正常的吧,电压本来就不可能突变的,记得TIMEBASE呢里有个微调的,调下就可以了,

楼主:
频率是正确的

楼主:
TIMEBASE在哪里

楼主:
怎么调呢,我把OCR0A设为100多时波形变的更方了,但频率就不是125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