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AD采集波形问题

楼主(2013-10-05):
我用的是AD9254,为什么AD采出来的正弦波信号有时候会有点变形?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应当是你处理位宽少了1位,信号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当是你处理位宽少了1位,信号溢出

找到原因了,因为配置AD的SPI总线悬空,估计有信号串进AD,导致AD的数据一会为补码,一会为正常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