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8647A信号发生器用来调试433M无线如何

楼主(2013-10-05):
产品指标: 250KHz-1GHz
产品信息: 信号源 HP8647A

频率:250KHz-1GHz
输出电平:+10dBm~-136dBm
分辨率:1Hz(选件为1Hz)
经济型射频信号发生器
HP8647A和HP8648A/B/C/D

在整个2.5GHz范围内,电平精度±1dB
在500MHz上4Hz的剩余调频
电子衰减器(1GHz型)
输出功率为+10/+13~-136dBm
操作简单、可靠
产生寻呼信令(HP8648A选件1EP)
调制方式:调幅、调频、调相,

我想买来主要调试315M,433M的一些超外差之类的电路,不晓得这个仪器如何?

网友A:
频谱仪比信号发生器有用的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谱仪比信号发生器有用的多吧

频谱仪倒是必须的,只不过我是问下这个信号源在调试接收什么的能不能用?

网友B:
信号源可以做灵敏度试验的时候用。其它时候,频谱仪自带的跟踪源比独立的信号源方便的多。

网友C:
这个信号发生器不错哦------玩UHF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就是输出的信号幅度太小了----测试接收机灵敏度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信号发生器不错哦------玩UHF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就是输出的信号幅度太小了----测试接收机灵敏度蛮好! ...

哦,好的,谢谢,还有个问题就是,有的频谱仪带跟踪信号源,这个信号源是什么功能呢?跟这个惠普的信号源一样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源可以做灵敏度试验的时候用。其它时候,频谱仪自带的跟踪源比独立的信号源方便的多。 ...

频谱仪自带的跟踪源是不是把遥控器发来的波又重新发出去呢?我就直接可以作为一个信号源来用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