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msp430 v5.6破解补丁 更新

楼主(2013-10-05):
由于之前帖子无法编辑,所以重新发帖更新!
这里要特别感谢这位叫做“有缘于你 ”的网友!是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呵呵!
有好东西,我通常会选择和大家一起分享,最近看了一个Iar for arm 的破解教程,多有感
受,也是因为该文,给我破解IAR 减少了不少的时间!我打算继续破解IAR整个系列的软件,可能
都会发表在这里。希望友人们多多支持!我的邮箱地址是yystarsky@live.com如果遇到任
何问题都可以发送邮件给我,也可以Q我583016669。当然有可能不会及时的回复你们,希望你们
谅解!这里就从8051开始吧!(注意:请勿用于商业用途!有条件尽可能选择正版!)
    2013-9-23:
      iar.c c++.compiler.v5.60.1.50793 w32.for.msp430-patch:(用于30天全功能版,此版
目前官方可下载!如有必要也可向我索取!)

      使用方法:
      1、拷贝注册机到 安装目录如:c:\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5\430应该将
Cracker 放置在430的上层目录。这里应该是C:\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5下即可!
      2、运行Cracker,单击patch!等待patch 按钮不可用即表示破解完成!
        希望大家喜欢,呵呵!

网友:
win 7 64 位下面菜单出不来!!!

网友A:
软件在win8 x64 下有问题,原来的破解补丁单片机程序不能下载,新的破解则是提示如图:

网友B:
5.60.2来了  等待楼主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在win8 x64 下有问题,原来的破解补丁单片机程序不能下载,新的破解则是提示如图: ...

问题基本找到了,这几天忙起修复系统,估计得多两天才能做破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60.2来了  等待楼主更新

那么快?

网友C:
十分感谢

但是手头上这个利尔达  430 仿真器  版本高于 5.30    升级了编程器就会错误

诶  利尔达太坑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分感谢

但是手头上这个利尔达  430 仿真器  版本高于 5.30    升级了编程器就会错误

确实太坑爹了,都又更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快?

LZ 放歌5.60.1的下载吧

网友:
可能仿真器的EEPROM 空间太小,我拆开过1个其他品牌的MSP30UIF仿真器,EEPROM用的24C32 ,新固件放不下,下载后仿真器用不成
后将24C32换成24C512(据说24C128就行,不过手头没有24C128),刷新固件后就可以升级了

网友:
非常感谢,可以用了

网友D:
lz 知道为什么我的 cd版 iar 430 5.50.2 中当我在main函数中的某一行打一个断点,如果该文件改动后一编译,那个断点就跑到了该文件的最后一行,仿真时提示断点无效(我的最后一行是一个注释)

我在iar arm上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而且该软件非常的稳定。即使仿真器拔掉,软件也不会死,但是在430上,如果多拔掉几次仿真器这个软件就很容易死掉,必须重启。

iar 430的这个问题是我的系统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知道为什么我的 cd版 iar 430 5.50.2 中当我在main函数中的某一行打一个断点,如果该文件改动后一编译, ...

您好,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在eclipse ,Keil里面也时常发生,很多调试工具都存在的,不用去关心这个!

网友:
期待5.62的破解,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在eclipse ,Keil里面也时常发生,很多调试工具都存在的,不用去关心这个 ...

那为什么IAR ARM的破解软件没有这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为什么IAR ARM的破解软件没有这个问题呢?

呵呵!这个就不知道了,我这边调试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多多找找原因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就不知道了,我这边调试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多多找找原因吧! ...

兄弟注意身体啊,大半夜的还不睡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注意身体啊,大半夜的还不睡觉啊

谢谢你的关心,看来有的东西你还是不懂!呵呵,没关系,慢慢学吧!

网友D:
lz能给个v5.60.1.50793 w32.for.msp430的连接吗

官网的升级到.2了,现在无法下载.1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能给个v5.60.1.50793 w32.for.msp430的连接吗

官网的升级到.2了,现在无法下载.1的了

仔细看帖子里的回复,你会有收获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帖子里的回复,你会有收获的哦!

不会是这个帖子吧????????????

你的另一个帖子我还相信,这个帖子中我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到呢

网友:
LZ什么时间把5.60.2也破解了呢

网友(2014-01-25):
现在下不了5.60.1了都出.2了。

网友(2014-03-04):
感觉挺好的

网友:
有软件下载地址吗

网友:
360提示"ar.c c .compiler.v5.60.1.50793 w32.for.msp430-patch.rar"中有木马,怎么回事?

网友(2014-04-28):
求好人给一份EW430 5602的软件包

网友:
#在這裡快速回復#感謝樓主分享,目前iar 已經更新道 6.1版本,樓主能將它給破了?

网友(2014-11-13):
请教!能破解IAR 5.60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