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软件,用来测耳朵能听到的频率范围的

楼主(2013-10-05):
软件挺好的,第一步是设置音量,第二步是测试,可以选择从什么频段开始,每次放一点,听到几个就选几个,大家都懂的

最关键的是!!!我开始步进2000往上能听到18000,20000听不到,后来改小步进,居然能听到了20050,难道一定得走HiFI这条不归路嘛?

网友A:
16000以上就很难听清了
不知是设备渣还是耳朵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000以上就很难听清了
不知是设备渣还是耳朵渣

我也很神奇啊,居然能听到20050,不过可能是设备的问题,虽然我用的设备也很渣,一个几十的USB DAC,耳机是国产H180,39大洋

网友B:
很多设备本身在20K左右就已经衰减的很厉害了,除非你有反馈,否则就是在比设备。
而且,很多烂设备会有谐振,就算你看到的频率是30K,但是谐波有10K的,就不好说了。
所以没有可参考价值。
非要玩,先考虑搞个宽带平坦放大器,反馈设备的拾音器也要高,而且在周围是吸音材料的小屋里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设备本身在20K左右就已经衰减的很厉害了,除非你有反馈,否则就是在比设备。
而且,很多烂设备会有谐振 ...

30K的谐波能有10K?难道我缺乏常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0K的谐波能有10K?难道我缺乏常识了?

那是你没见过烂设备

说个例子,有些音箱没有加脚钉,在特定频率下的震动频率导致桌面放置的杯子里的水发生肉眼可见的低频谐振(低于10Hz)

网友:
只能说这个和设备有很大的关系。
似乎 检测,应该不能用这种电转换的。最好用同意的陶瓷振荡器或者机械震动

网友:
这软件很可能输出是44.1KHz采样的。。。。。。

剩下不说了,自己想。。。。。
不排除lz能听到20kHz,不过20岁以上的人,能听到20kHz的,基本上可以买彩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0K的谐波能有10K?难道我缺乏常识了?

这个谐波不是你理解的信号的谐波(只能高不能低那种)。具体原因我感觉就是机械结构的固有频率(可能不止一处,不止一个)在某些施振频率下发声。而这与施振频率相差可能很大。我见过一套几百元档次的书架箱,频率高到一定突然发出很明显的低音。

网友:
设备能准确地输出正弦信号吗?
那必须是HIFI的。

网友(2014-02-05):
都可以听的到

用示波器抓了一个波形,16500HZ的抓到的是4簇波形,展开一个是连续的1mS的正弦波

网友C:
最好用信号源连耳机测试,声卡不一定准。
20k无压力,话说,有时候能听到15k以上的声音是很方便的,特别是电工。比如,不用任何仪器,听一下就知道CRT电视机有没有在扫描

网友:
听15K我信,20K绝对不信,估计你的声卡失真了,实际输出的可能是混叠出来的频率
我也试过能听到20K以上,但是那频率明显已经低于10K了

网友:
我15K以上听不到了

网友:
通常你电脑出来的高频信号失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用信号源连耳机测试,声卡不一定准。
20k无压力,话说,有时候能听到15k以上的声音是很方便的,特别是 ...

这个还真的啊,我就说为什么我能听到电视机等的特别的声音,父母就听不见,不过现在都是液晶了,所以也就没了

网友(2014-03-22):
从8000Hz开始测,到21900HZ就听不到了,之前全正确,集成声卡

网友(2014-06-07):
19710,旁边还有电风扇,该死的电视机声音,当上到19000的时候,声音很小,就听到很短的几声。

网友(2014-09-22):
谢谢了。好东西。就是是日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