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TSpice自建LM358时候遇到了问题

楼主(2013-10-05):
如图:

我是从网上下了一个PSPICE模型,然后把它保存为sub/LM358.mod;
然后自己画了一个放大器的形状,并且命名为sym/LM358.asy;
然后将sym/LM358.asy里面设置好模型后,画了电路图.点运行就出现上面的问题了.
感觉这个软件速度非常快,所以很想学会,可是弄了一两天了.
RCL和BJT已经弄好了.
求助上面问题怎么弄.
* connections:      non-inverting input
*                   |   inverting input
*                   |   |   positive power supply
*                   |   |   |   negative power supply
*                   |   |   |   |   output
*                   |   |   |   |   |
*                   |   |   |   |   |
.SUBCKT LM358/NS    1   2  99  50  28
*

楼主:
Hello, Paul!
You wrote on Fri, 30 Nov 2007 09:29:16 +0000:
PB> When I try to use the model for the LM7301 in LTSpice, I get "unknown
PB> subcircuit"- any ideas/ fixes anyone?

PB> PB

Without knowing exactly how you invoked the model I can only guess, but did
you notice that the model is called ".subckt LM7301/NS"?
Either delete the "/NS" in the model file, or else you must call it as
LM7301/NS.

07年的帖子.解决了.

楼主:
又用了一下软件,我想说的是:为什么仿真都做好了,然后保存了一下,下一次打开会出现丢失部分元器件的问题,说无法找到.asy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用了一下软件,我想说的是:为什么仿真都做好了,然后保存了一下,下一次打开会出现丢失部分元器件的问题 ...

检查下.asy文件的路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asy文件的路径吧

我在/lib/sym里面建了个/R&C&L,把电阻电容电感的.asy文件都放里面了.
刚才试了下把他们直接放在/sym文件夹下,还是一样保存后会丢失.
只有第一次拿出来搭电路的时候没问题.后面都会丢失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lib/sym里面建了个/R&C&L,把电阻电容电感的.asy文件都放里面了.
刚才试了下把他们直接放在/sym文件 ...

我以前画过一个IRF3205的模型,也没出现这种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画过一个IRF3205的模型,也没出现这种情况啊。

比如说我放了4个电阻,保存一下关掉,再打开就找不到R1了,只有R2,R2,R4..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我放了4个电阻,保存一下关掉,再打开就找不到R1了,只有R2,R2,R4.. ...

RLC在自带的库里面都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RLC在自带的库里面都有啊。

是有,为了好看点我把它形状改变了一下.其他的没动.

但是我刚才试了一下,如果不用快捷键R/C来放电容电阻,就不会出现存了消失的情况.直接从库里面拿电容电阻..不过感觉操作麻烦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有,为了好看点我把它形状改变了一下.其他的没动.

但是我刚才试了一下,如果不用快捷键R/C来放电容电阻, ...

顶端的工具栏里有RLC啊,长的丑点就丑点吧,习惯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端的工具栏里有RLC啊,长的丑点就丑点吧,习惯了就好了。

我改造了它的外形并且把以前的用不到的东西都删掉了。退不回去了,以后按F2放这些器件了。

而且把R改成快捷建 旋转了,试试还习惯.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改造了它的外形并且把以前的用不到的东西都删掉了。退不回去了,以后按F2放这些器件了。

而且把R改成 ...

像解出了一道题一样.
不过没有像老板发奖金那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