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 SNR THD+N SINAD ENOB 详细的演算方式?

楼主(2013-10-05):
SINAD(信纳比)
ENOB(有效位数)
SNR(信噪比)
THD(总谐波失真)
THD + N(总谐波失真加噪声)和SFDR(无杂散动态)

不知道是否有 C 的运算程序

网友A:
驴唇不对马嘴

网友B:
貌似THD是把信号用Fourier变换分解成基波和谐波的形式,然后再求各级谐波幅值的均方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THD是把信号用Fourier变换分解成基波和谐波的形式,然后再求各级谐波幅值的均方根值。 ...

我知道演算公式怎么转成实际的 C 的范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驴唇不对马嘴

请你别发言站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你别发言站帖!!!!

你问计算公式可以帮你百度一下;
C代码这么简单你自己写

网友:
往往就是最简单的事还最麻烦;什么都不说就叫你干,事后随便挑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