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110V直流电机的驱动电路

楼主(2013-10-05):
有没有人做过110V直流有刷电机的驱动电路,电流倒是只有200MA。有做过的大神,求指点啊,不需要调速,通电全速运行就可以。做了个IR2101+4个N的,大神指点下电路还需要做什么修改,这个电路是不是不能直接用高低电平控制开断,而必须用一定占空的PWM,自举电容才能充放电,这个才能工作?

网友A:
说一下要求,电机换向?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要求,电机换向?调速?

只是用到转向,不需要调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用到转向,不需要调速

REL2继电器触点换向时,REL1继电器触点断开,REL2换向完成后,REL1触点闭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L2继电器触点换向时,REL1继电器触点断开,REL2换向完成后,REL1触点闭合。 ...

PCB宽度尺寸控制在3cm内,还要耐120度,估计继电器器件也不好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L2继电器触点换向时,REL1继电器触点断开,REL2换向完成后,REL1触点闭合。 ...

这个KBL406是做整流用的?我的110V就是直流啊,我做过用PLC控制三个继电器的驱动电路,一个控制起停,2个控制转向,但是这个新作的是井下的,空间很小啊,pcb的宽度3c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