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110V直流电机的驱动电路

楼主(2013-10-05):
有没有人做过110V直流有刷电机的驱动电路,电流倒是只有200MA。有做过的大神,求指点啊,不需要调速,全速运行就可,做了个IR2101+4个N的,大神指点下电路还需要怎么修改,这个电路是不是不能直接用高低电平控制开断,而必须用一定占空的PWM,自举电容才能充放电,这个才能工作?

网友A:
要正反转的话可以用4个场效应管做H桥,不过不知道你所说的感觉不好是哪里不好。
也可以用两个带常开常闭的继电器控制,不过这样不能调速。

网友:
不好具体指什么不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正反转的话可以用4个场效应管做H桥,不过不知道你所说的感觉不好是哪里不好。
也可以用两个带常开常闭的 ...

不需要调速,只是换向,PCB宽度尺寸控制在3cm内,还要耐120度,估计继电器不好弄,产热比较厉害,而且很容易烧毁单片机,由于尺寸要求和环境恶劣,所以再加光电耦合有点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调速,只是换向,PCB宽度尺寸控制在3cm内,还要耐120度,估计继电器不好弄,产热比较厉害,而且很 ...

那只能考虑场效应管或三极管了。
才200mA三极管都可以控制

网友B:
市电半波整流得到110伏左右直流电压,然后俩继电器换相你觉得如何,手动更加合适,直接220伏交流继电器用来换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市电半波整流得到110伏左右直流电压,然后俩继电器换相你觉得如何,手动更加合适,直接220伏交流继电器用来 ...

半波整流后峰值电压还是220V,马达容易出问题。
而且半波整流负载是感性或容性的时候对输出电压影响很大。不能加滤波电容(加了电容电压就远远高于110V了),电机振动会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电半波整流得到110伏左右直流电压,然后俩继电器换相你觉得如何,手动更加合适,直接220伏交流继电器用来 ...

我的220VAC位于井上,变压成110VDC之后通过电缆接到井下,井下就没有交流电了